这里有没有研究核电子方面的工程师啊?

楼主(2013-08-29):
有没有研究核电子方面的工程师啊,出来冒个泡,请教学习下。

网友A:
核电子方面,,是核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电子方面,,是核电吗。

不是。是做核辐射测量及计量仪器方面的,主要还是对核信号转成脉冲信号的处理。

网友B:
核信号转化成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T叔了。现在主要想学习研究核电子仪器相关产品的电路,核辐射测量原理有点了解,大学学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信号转化成电信号???

恩,各种探测器就是这个作用

网友B:
你是做军工的。

网友D:
辐射 这么厉害,谁敢去做
Agilent  应该有设备

网友E:
万能的T叔:D

网友F:
核子秤,料位计,密度计,厚度计,灰分仪等等,核探测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是很广的

网友G:
搞核磁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军工的。

不是,就是在一家公司做核仪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辐射 这么厉害,谁敢去做
Agilent  应该有设备

做实验用的都是好弱的放射源,接触到计量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核磁共振??

核磁是医疗器械领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在一家公司做核仪器的。

核仪器????   长见识了 。。。。

网友H:
搞核的威武啊

网友I:
福岛核电站最近爆出 大量物种基因变异,所以进行试验时一定注意防护啊,请关注新闻.....各位坛友!

网友J:
对此感兴趣的人建议找本《核电子学》看看,这才是此行的“电子学基础”。
此外,建议读点相关方面的物理学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明白为何电子学前要加个“核”字。

网友K:
hi,有啥问题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L:
万能的T叔;

网友M:
引用 网友C:

T叔真是啥都研究呀。万能的。

网友N:
好奇  T叔   的硬盘 有多大?

网友O:
T叔果真霸气,什么都可以找到。

网友P:
我们单位就生产石油测井用的伽马仪,很简单的,一个碘化钠(铊)晶体用来感应伽马射线产生闪光,光电倍增管通过光电效应由闪光产生电子,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加速,多级倍增,产生电流脉冲,通过电路放大比较后进行计数。

网友Q:
楼上的说的核电子学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你估计连核探测分几种探测器都不知道吧。
LZ想学核电子总要有个方向,测强度还是测谱。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此感兴趣的人建议找本《核电子学》看看,这才是此行的“电子学基础”。
此外,建议读点相关方面的物理学 ...

我现在也在看核电子学,但书上的跟实际的相差好大,好多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hi,有啥问题可以交流一下

你也是做这方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上的说的核电子学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你估计连核探测分几种探测器都不知道吧。
LZ想学核电子总要有个方 ...

公司目前规模还小,什么都做。各种探头、谱仪、NIM插件、核医学辐射成像。学习的方向就是定的核电子,这个应该也不算广吧。

楼主:
刚毕业工作,前段时间一直在看模电和电路图,老是有些地方不懂,后来请教老板,明白了:核电子学跟模电不一样。所以,现在想主要学习研究核电子,但对电路上的信号还分析不来,希望能和大家多多交流,请教请教。

网友F:
核探测涉及到很多微观粒子的探测例如伽马射线,是很微小的信号,一般不能把宏观的方法套用在这里,往往是采用概率论,统计学的评价手段

网友R(2015-10-23):
引用 网友P:
我们单位就生产石油测井用的伽马仪,很简单的,一个碘化钠(铊)晶体用来感应伽马射线产生闪光,光电倍增管 ...

这个老兄有做过光电倍真管的前置放大电路跟电源驱动电路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R:
这个老兄有做过光电倍真管的前置放大电路跟电源驱动电路吗?

光电倍真管的前置放大电路,用运放就行,放大后比较,整形进单片机计数。电源驱动我们用的成品,原理简单就是振荡升压,倍压整流,电压分压反馈控制来稳压!file:///d:\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471076287\Image\C2C\6@1X96`DQFSIY_7`(J6Z27D.png

网友R(2015-11-22):
引用 网友P:
光电倍真管的前置放大电路,用运放就行,放大后比较,整形进单片机计数。电源驱动我们用的成品,原理简单 ...

先谢谢了,如果苏州地区的我当面感谢请吃顿饭:)

网友R:
引用 网友R:
先谢谢了,如果苏州地区的我当面感谢请吃顿饭

另外我想问一下,光电倍增管出来的信号不是连续信号而是脉冲信号吗?难道跟盖革计数器出来的信号一样是脉冲的??因为你给出来的电路感觉是改革技术的前端放大电路

网友S:
请教guozhu0632,C13 2P电容什么作用?

网友P(2016-05-05):
引用 网友S:
请教guozhu0632,C13 2P电容什么作用?

应该是去除干扰用的吧,理论上不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