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本论坛的一个帖子,找不到了

楼主(2013-08-29):
几年前看到本论坛的一个大神贴出来的,8几年大哥自己做的8031烧录器,帖子里有好多图片,键盘是用废旧计算器上的键盘。只能输入机器码

网友A:
没见过。啥时候的帖子哦?
见到好帖子,一定要记得收藏啊

楼主:
很早的帖子了,内容印象很深,但是名字记不得了

网友B:
喔!这个估计得老朋友才记得了!呵呵!以后记得把自己觉着好的留下哟!才能用的时候找到!

网友C:
没搞错吧,经典的8031需要烧录器吗?

8031没有内置ROM, 使用外部并行ROM,需要编程器。

楼主:
不是,具体过程我还记得。大哥先买了一堆紫外线擦除的8031单片机,之后自己做了一个紫外线灯箱。之后开始写程序,程序是烧录器的程序,烧写方法是先用555做一个触发器,再用拨码开关拨要烧录的数据。有个开关,每按一下开关写一句程序,最后调试好。烧录器的外观是旁边用废旧计算器的键盘,上面有数码管。这样就可以输入程序了,输入完程序还可以翻页检查,检查完之后下载。电路板也不是洞洞板(实验板)是在一块胶木上面打孔,把直插元件插在上面,在背面飞线焊接。

楼主:
顶起来!!!

不能沉了!!!!

大家帮忙找一找!!!!

网友D:
你找它干啥?

BBS都已经更新了无数版本了,别说那么老的帖子,就是2011年的帖子都已经丢了无数。

网友D:
如果为了怀旧,那估计没办法了。

如果为了使用,那还是买个通用编程器吧,通用编程器都支持EPROM的烧写,但擦除需要单独买紫外线灯管,然后自己做一个小盒子密闭起来。

网友D:
呵呵,谁还用8031?估计买货也买不到了吧?

也许淘宝上还有拆机片可买吧。

网友E:
LZ说的那个大神应该是maychang.

网友E:
现在不会在有人用8031了。那东西可靠性很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说的那个大神应该是maychang.

@maychang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具体过程我还记得。大哥先买了一堆紫外线擦除的8031单片机,之后自己做了一个紫外线灯箱。之后开始写 ...

那东西是我做的,帖子却不是我发的,而是九天发的。搜“涛行九天”也许能搜到。
你要这东西干什么呢?

网友H:
这个帖子就在今年夏天我还看过的,一定还有的,哪里面好多照片,记录了80年代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的确是个好帖,

楼主要是找到了,记得告诉我一声啊。

@woshidasha

楼主:
找到了https://bbs.21ic.com/icview-175163-1-1.html

我想再看的原因是现在搞研发遇到点困难,之后想起maychang和涛行九天共同发展的这篇**,我就想
前辈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自力更生,我现在又是计算机,又是烧录器,又是示波器,又是万用表,函数发生器等等。
这么好的条件,还有什么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