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回调函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9):
(无正文)

网友A: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
   用于你设置一定条件 事件 触发某一个功能时使用。

网友B:
就是配置了用于某种功能实现时回过头来调用的指针函数。

网友C(2013-12-22):
回调函数,顾名思义回过头来调用实现某功能的指针函数

网友D:
指明中断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