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帮忙看下放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29):
楼主电路中358接成比较器了。输出高电平,1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中358接成比较器了。输出高电平,11V左右。

谢谢前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感激!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连错了呢? 这不是放大电路。前面两位大哥分析很对。。接成比较电路了。因为,输出没有接到运放P或N端,没有形成反馈。所以是比较器。前面两个电压源是电压叠加。。。N端电压为0 。所以输出电压为正电源电压,由于358不是轨到轨的,所以输出11V左右。

网友D:
输出为: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连错了呢? 这不是放大电路。前面两位大哥分析很对。。接成比较电路了。因为,输出没有接到运放P ...

其实这是我面试中遇到的一个题,感觉是错了。放大器的话R5一端是不是应该接到N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是我面试中遇到的一个题,感觉是错了。放大器的话R5一端是不是应该接到N端。 ...

是的,同相放大嘛

网友E:
是不是电路画错了,比如R5的左边接运放的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