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此处9013是作何用处

楼主(2013-08-29):
此电路是用来探测光信号的功率使用,

楼主:
如果能具体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实现功能那就更好了

网友A:
电阻是否标注有错?三极管基极串联电阻1M?

网友B:
有点振荡电路的味道

网友C:
输出信号的电流放大

网友D:
你这个传感器应该是电流型的,即光强和电流成正比,这样就能说得通了。
进入单片机的电压为R2*I*(R5/(R4+R5)),I为传感器电流。这个一个电流转电压的电路,根据运放的虚短和虚断,I应该和流过R2的电流相等。9013的作用只是用于输出电压的,具体关系不用分析,只是9013的E极电压除以R2的电流应该和流过传感器的电流相等,所以有上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否标注有错?三极管基极串联电阻1M?

慧眼如炬,的确小弟写错,应该是1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传感器应该是电流型的,即光强和电流成正比,这样就能说得通了。
进入单片机的电压为R2*I*(R5/(R4+R5 ...

零偏的pin的确是电流型的,电路是包含电流转换电压功能的,但是平常的没有-5V接R1到电路中,所以和我平常使用的电流转电压功能不同,能否讲解一下这里R1和-5V的作用?

网友E:
这个就是信号放大 扩流用的

网友F:
-5v只是提供一个负的电压,与放大器无关,应该是用于传感器的导通偏置。

网友G:
电流放大!!

网友H:
放大呗,不过你这点路是实现什么的???

网友I:
电路形式为射极跟随器,用于扩流,但基极电阻的参数不对。

请问基极电阻该如何确定?

网友J:
必须是扩流啊

网友K:
求详解啊

网友L:
挖河,搬土,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