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想要单片机控制GPRS传输数据的源代码,简单易懂的那种,基

楼主(2013-08-29):
想要单片机控制GPRS传输数据的源代码,简单易懂的那种,基于51/AVR,这样我能看懂,好做修改,软件硬件都有了,求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协议,测协议,调串口,完了

网友B:
先去好好看看GPRS模块的操作手册,用那种自带TCP/IP协议栈的模块编程很简单,真能看懂程序自然也应该会编写。

网友C:
你买那种带协议栈的GPRS模块,只需操作AT指令即可
不过一般模块内置的栈效率和稳定性不怎么样,不过用是没有问题的哈

网友D(2014-03-29):
经过这里,新虾一枚

网友:
有点复杂的样子

网友E:
小弟搜集了一些跟SIM900A兼容的一款GPRS模块的开发资料,型号好像是GU900D,一同事给的,有需要可以联系:2842250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