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的PRLL5817快停产了,求推荐替代品

楼主(2013-08-29):
各位大侠,我用的NXP的PRLL5817快停产了,请问用那个肖特基二极管代替好呢,求推荐

网友A:
用1N5818、1N5819都可以,它们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后边两种型号的反向耐压和1N5817是一样的,但是额定电流比它要大些。

其他品牌的5817都能用

网友B:
用SOD123的贴片肖特基代,满街都是

网友C:
用过SS14和SS34,感觉不错,楼主可以了解能否替代

网友D:
到NXP网上找,一大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