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320AIC23B采样得到的语音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2013-08-29):
我用TLV320AIC23B做语音处理,由Linein输入语音,mcbsp读得采样后数据为UINT16,怎么做进一步处理

网友A:
先做个滤波在回放出来看看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个滤波在回放出来看看音质怎么样

现在将一串音乐反相,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现在直接让AIC23放正弦波信号,请问正弦波表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直接让AIC23放正弦波信号,请问正弦波表应该怎么设计

类似于DA   然找正弦表   存起来    然后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DA   然找正弦表   存起来    然后送出

这个我知道,比如我直接用sin函数生成一个256点的正弦表,这个值是有正有负的,那么往AIC23里面装的正弦表数值应该放大多少倍,应该叠加多大的直流分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比如我直接用sin函数生成一个256点的正弦表,这个值是有正有负的,那么往AIC23里面装的正弦 ...

你在数字量这边将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数作为中轴   输出后电容一隔直流   不就成了正负半轴呢
关于放大倍数里面数字量也可以处理

网友B: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B:
你可以再通过耳机查看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再通过耳机查看一下的。

我要将采集的数据,反相再回放出来,本来反相的话只要所有数字量取反就可以了,现在都是正数,不知道那个中间量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将采集的数据,反相再回放出来,本来反相的话只要所有数字量取反就可以了,现在都是正数,不知道那个 ...

木办法。

网友A(2013-12-04):
DSP5509我测试过的代码  发出警报声

你先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杂音   确保不是硬件问题

@以马内利300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SP5509我测试过的代码  发出警报声

我测试的发出警报声的程序和你的一模一样,没有问题,很清晰,无杂音!

但是,仅仅把写数据的部分改成先接收数据,再发回去的代码,就不太好。

你帮我看看。

按理说,代码更少了的呀,功能很清楚呀,就是不稳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的发出警报声的程序和你的一模一样,没有问题,很清晰,无杂音!

但是,仅仅把写数据的部分改成先 ...

有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测试一下

谢谢~~

就加了一个if语句,多了5行代码。用mcbsp读一下,再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