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 参考电压高低的作用

楼主(2013-08-29):
想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ADC参考电压的问题。
我觉得参考电压与 分辨率是没有关系的,应该是ADC的位数决定它的分辨率。
那么精度呢?是不是参考电压越大,测试系统的精度就会得到提高?
觉得,参考电压越大,可以使得放大器的倍数变大。

比如,有一个0-20mv的输入信号,代表0-800KPa的压强值。放大50倍,最大达到1v,经过1.25V的偏移,送入2.5V参考电压12位的ADC,如果参考电压变为5V,对整个测量结果有什么影响?

AD前端的放大器倍数会随之调整,尽可能使800KPa 对应AD码值0FFF。(理论上)

网友A:
读出的AD结果变为2.5v参考电压时结果的一半

网友B:
对精度会有影响

网友C:
如果没有前置处理的话决定了可输入电压的大小。

网友C:
“比如,有一个0-20mv的输入信号,代表0-800KPa的压强值。放大50倍,最大达到1v,经过1.25V的偏移,送入2.5V参考电压12位的ADC,如果参考电压变为5V,对整个测量结果有什么影响?”答:AD分辨率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精度会有影响

请问是怎样的影响呢?

如果刚好是800KPa 对应满量程电压5V,12位4096个码值,考虑到零点定到2.5V(单电源双向),
也就是 一个码值代表压强值:800KPa/2048 = 0.39KPa,与2.5V参考电压时没区别。
只不过此时一个码值的电压由原来的 2.5V / 4096 = 0.61mv 变为 5V / 4096 = 1.22mv。
也许输入AD的电压范围变大,使得前端放大倍数可以变大。
但是还是想不出,精度会怎么变化。

能帮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前置处理的话决定了可输入电压的大小。

AD前端的放大器应该要将 码值的区间尽可能用完。所以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可以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有一个0-20mv的输入信号,代表0-800KPa的压强值。放大50倍,最大达到1v,经过1.25V的偏移,送入2.5 ...

????
AD分辨率还要变低?
不是吧。 感觉分辨率应该是不会变的。(理论上)都是 800KPa/ 2^11 (考虑单电源双向)

不知,你感觉AD分辨率降低的原因何在,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的AD结果变为2.5v参考电压时结果的一半

如果不修改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应该是这样。但是那样会浪费码值区间,会降低分辨率的。

网友D:
根据撸主的描述应该是桥式应变片气压传感器,对于这个东西来说,ADC基准电压最好要跟传感器供电电压来自于同一个电源,这样子基准电压不需要准确,基准电压漂移了比如减小了,桥式传感器输出减小,而ADC基准也减小,结果是比例一致测试结果并没有漂移。市面上廉价电子称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实现低成本高精度的。

网友C:
回楼上:我说的AD分辨率降低是单指ad改变基准电压,不牵扯前端放大,
原2.5v分辨率=2.5v/ 2^11 =1.221mv,
   5v分辨率=5v    / 2^11 =2.441mv
是否分辨率降低了。

网友E:
这位兄弟看来不懂的比较多,首先你要理解AD的概念,Analog to Digital,Digital并不能完全代表Analog,那代表着转换后不完全等于转换前,因此才有了分辨率的概念,他代表的是你能分辨的最小值,就像你眼睛或摄像头一样,有一个最小能分辨的能力。用一个10位的ADC来举例:如果VREF=2.5V,计算分辨率为2.5/(2的10次方) = 0.00244140625V,就是说如果有小于此值的电压在变,比如输入变化1mV,你AD的输出码值是不一定会变的,就是说你分辨不了这什值,那如果变化2.5mV呢?那你的AD输出码值一定会变!因为他大于你的分辨率。如果VREF变大,那自己算吧。如果ADC内没有PGA那一般ADC的输入量程会与Vref相关(一般都是等于Vref),假如你的Vref由2.5V变为5V,分辨率变化由(2.5/(2的12次方))0.0006103515625V变为5/(2的12次方)0.001220703125V,即变大一倍,由于你的放大倍数没变即输入还为0-1V,但此时1V仅为量程的1/5,而原来是量程的1/2.5,即输入一定,有效量程变小,这会导致你损失码值,损失多少自己思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我说的AD分辨率降低是单指ad改变基准电压,不牵扯前端放大,
原2.5v分辨率=2.5v/ 2^11 =1.221mv,
...

嗯。放大器倍数随之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位兄弟看来不懂的比较多,首先你要理解AD的概念,Analog to Digital,Digital并不能完全代表Analog,那代 ...

再看下条件,调整放大器倍数,使得码值无损失的。理论上分辨率是一样的。实际的分辨率与你使用的码值长度有关的。对于一个码值的分辨电压,在前端放大器的作用下,是等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撸主的描述应该是桥式应变片气压传感器,对于这个东西来说,ADC基准电压最好要跟传感器供电电压来自于 ...

嗯,这一点非常好,值得借鉴。
不过 基准电压到不了那么高。
桥的电源是10V的,而AD的最高基准电压只能到2.8V(MCU内部集成的)。

楼主:
还有其他的观点吗?

网友F:
提高参考电压可以提高信噪比。模拟电路有背底噪声,背底噪声包括1/f造成和热噪声。提高参考电压之后噪声功率没有变化,信号功率变大,因此信噪比提高。但是噪声和精度不是一个概念,不是噪声小精度就提高的。器件的温飘、时飘,有色噪声,热电势,间隙都影响精度。敲一下PCB板,ADC数就变了;电容上挂一块肉(用手碰),数就变了;PCB板面不干净,数也变。

网友G:
系统精度是取决多方面的因素,AD分辨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AD参考电压高,留给放大电路的放大裕量也随之增大,即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也可以增大,但放大了信号的同时,噪声也同样被放大,所以,提高系统精度的关键在于放大电路的消除或抑制噪声能力

网友H:
参考电压高了,信号就可以放的尽量大一些,(后级)运放的失调、噪声的影响就变小。为了不浪费精度,信号的动态范围经过放大后最好尽量接近参考电压范围(当然留一点余量,一般5V的参考,上下各留0.2~0.3V,主要一是避免ADC在两端的特性不好的影响,二是信号过高或者过低能够测量出来并提供相关报警保护功能等)。

10楼所说的是一个技巧,即参考电压与电桥电压使用同一个,这样能抵消参考漂移带来的读数漂移。

分辨率提高,同时精度要求高的话,对信号处理的难度也变大,最主要的是小心漂移、噪声、带宽的影响。 放大倍数变大,同样的放大电路,容易带宽降低,同时因为SR压摆率的影响,信号摆动到满幅所需要的时间边长,如果对响应速度有要求,那么就要考虑了。

分辨率与精度(位数线性度)、数值跳动(噪声)、数值漂移(温漂时漂)、速度(带宽压摆率)  这些东西都是互相矛盾的东西,要根据实际应用综合考虑

网友I: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还跟电路布板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J:
如果你是一个10位理想AD,满幅输出为1V,那么你的噪声纹波啥的就不能超过1mv,否则读到的数据就可能有错,如果满幅输出为10V,那你的噪声要求就变成小于10mv,你的电路实现起来会变得容易的多。当你用100mv做参考时,可能你手一摸就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蛤如果10V做参考时,就不用太担心了。
另外一方面,12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K:
模数转换器应用中国工程师百问

ADI技术支持论坛中工程师关于模数转换器与ADI专家的问答实录。可以收藏学习下。

网友L:
分辨率下降时肯定的

网友M:
分辨率是分辨率,参考电压是参考电压,他们的共同目的是提高转化的精度。

网友:
感觉LZ没能理解AD,好好看一下12L的解释。
参考电压越高,AD的分辨率(也就是精度)就会变低,如果想分辨率高而且参考电压大,可以使用高位数的AD,这样的好处是AD所能采集的动态电压范围大一些。

网友N(2015-04-13):
20楼解释的很好
其他楼没注意到楼主说小信号经过前置放大器等比例放大的,ADC的分辨率绝对值不影响测量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