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问题

楼主(2013-08-29):
比如一个头文件base.h 被1.cpp 2.cpp引用
那么按照include原地展开的方式 生成的1.obj 2.obj分别有一套base.h的内容?毕竟他们编译的过程相对独立
在链接过程中 这种重复会被去掉么?

网友A:
非 static inline 全局函数会 链接冲突的
非 static 变量也会 链接冲突

网友B:
不一定会产生重复。比如外部函数声明int add(int, int); 在编译的效果上不产生符号,只是导入一个符号。

如果有重复这种重复不会去掉,你需要自己加上static或者别的东西,使他不产生两个同名符号就行了。

网友C:
头文件是不是可以加个#pragma once就可以避免重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头文件是不是可以加个#pragma once就可以避免重复了

是的,很实用的技巧

网友E:
初学者似乎都会有这样的疑惑

网友F: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

网友G(2013-11-25):
借鉴学习啦,我一般都没怎注意这样的问题的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