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 USB hid

楼主(2013-08-29):
最近用新唐nuc120做USB HID设备,发现HID例程都跑不起来,NUC100Series BSP_CMSIS里的HID例程,烧写进去可以电脑可以设别为HID鼠标设备,但是光标不会动,用busbound抓的数据发现获取设备描述符后面就没有数据了,查看源码发现HID_SetInReport函数根本就没有注册,另外发现note里的an1001的例子和库里的例子作用一样,但是源码不同,甚至用的库文件都不同,烧写进去根本就设别不到设备,郁闷了几天了,
还有请教下高手,使用库该怎么改呀,中断函数怎么注册的,都找不到isr函数在哪,怎么调用的

网友A:
我用到NUC140里的库函数,用的CDROM例程,可以看到虚拟光盘。什么都没改。

网友B(2014-01-27):
我的可以跑起来,没问题

网友C(2014-04-19):
引用 网友A:
我用到NUC140里的库函数,用的CDROM例程,可以看到虚拟光盘。什么都没改。

我的也可以,貌似稍微改了一下

网友:
我的NANO100,USB HID跑起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