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给串口发AT,串口没有接受啊

楼主(2013-08-29):
新手请教,买了一块sim900a开发板
上电后正常
小红灯,3秒一闪
为什么给串口发AT,串口没有接受啊

网友A:
你问卖家,他肯定知道。

网友A:
我用GPRS,就是用手册调出来, 一开始发AT也没有

网友A:
后来看手册才知道,要先复位。。。

网友B:
查硬件:RX TX GND是否正确。
查设置:串口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C:
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实在不行   多向卖家请教   应该会给你答案的

网友D:
貌似要加/r/n

网友:
再看看串口线是交叉还是直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