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报错了呢

楼主(2013-08-29):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int motor_runned;        //运行了多少脉冲
unsigned char           motor_angle;        //转过了多少角度,motor_runned/1000*360
unsigned char          motor_dir;        //0为顺时针,1为逆时针
unsigned int      motor_speed;
}motor_sta;

void main()
{

motor_sta motor1=        {0,0,0,0};
motor_sta * motor1_ptr = & motor1;
motor_ptr->motor_dir=1;

//printf("dir=%d\n",motor_ptr->motor_dir);
while(1);
为什么报错了呢?

网友A:
motor_sta motor1=        {0,0,0,0};
你结构里面 只有3个变量撒
你换成motor_sta motor1=        {0,0,0};
或者 motor_sta motor1  就ok了

网友B:
motor_sta 结构体有3个变量,但是你MAIN函数里面初始化一个变量用4个

楼主:
我改回了四个了,但还是出错啊

网友C:
motor_sta * motor1_ptr = & motor1;
         motor_ptr->motor_dir=1;
你少写了字母2

网友D:
motor_ptr->motor_dir=1;这句错了吧,应该是motor_ptr1->motor_dir=1;

楼主:
我是在keil里面运行不了 然后提取到vc6.0 。。我看着错误信息 。。感觉没问题的都,一直以为是我的结构体定义什么出问题了,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

网友E:
motor_ptr没有定义,再高的手也有粗心的时候,但是要会看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