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改成浮点型的,怎么改啊

楼主(2013-08-29):
(无正文)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150-1-1.html
在手把手2000的这本书里面有相关用ccs导出数据的说明
请查看

网友B:
在数据变量前强制转换的就可以的了,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B:
具体的说就是,设置float型的变量temp,原默认的为temp1,则需要temp =(float)temp1,即可的

网友C:
你保存的时候可以选择格式的,默认的是.hex十六进制的

网友D:
你保存整型就行的。

网友D:
把数据乘以1000之后保存应该够了吧。

楼主:
楼上的各位哥们,这里面没有选数据格式的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