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 time1CC3难以触发AD采集数据

楼主(2013-08-29):
不用定时器触发,可以循坏采集数据,但加个定时器就不行了。底下为相关代码,求高手解答。
另外发现303和103在库函数上改动不少,好多地方都要重写。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30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30x.c file
     */

  /* Configure the ADC clock */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2);

  /* Enable ADC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 µsec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 ADC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DMA_Config();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ADC Channel7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 Insert delay equal to 10 µs */
  Delay(10);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ADC_DMAMode_OneSho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0;
  ADC_CommonInit(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2;// ¶ÔÓ¦TIM1CC3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RisingEdg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7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DIS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ENABLE);
    NVIC_Configuration();

        //ADC_ExternalTriggerConfig
  /* wait for ADR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RDY));

  TIM1_Config();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tartConversion(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RisingEdge;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2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_CDR_ADDRESS;//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TemDat;//ADC_RCV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0;//??DMA?????????? 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DMA?2?memory????????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TIM1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Enable TIM3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SystemCoreClock/ECG_SAMPLING_FREQ/1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25;//SystemCoreClock/ECG_SAMPLING_FREQ/2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3ºÅͨµÀ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nt  i;
        i = 8;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SET)
    {
//              Send_Flag=1;
//              GPIO_WriteBit(GPIOE,GPIO_Pin_13,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3));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S);
                //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SMP);
                               // DMA_Config();
                          DMA_ClearFlag(DMA1_IT_GL1);
                        ADC_StartConversion(ADC1);
    }
    else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HT1) == SET)
    {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HT1);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1);
    }
}

网友A:
没用过303,顶起

网友B:
303和103在库函数上改动不少, 这个确实是的, 因为硬件方面有不少变化.

STM32F303 time1CC3难以触发AD采集数据,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可能. 303 功能复杂, ADC 的触发表好长, 最好对着手册好好验证吧, 我想一定能够的. 看看我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433388-1-1.html,用好这个芯片, 蛮不容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3和103在库函数上改动不少, 这个确实是的, 因为硬件方面有不少变化.

STM32F303 time1CC3难以触发AD采集 ...

版主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你推荐的帖子,里面你刚开始也没有调出来定时触发。你后来做了哪些改变才调出来的那?里面只有成功与否的结论,能提供些具体的操作总结吗?还有你最后用TRGO触发还是用PWM触发的哪?如何操作的?项目时间太紧张,手册又是英文的,资料相比103中文的几乎没有,谢谢!

网友C(2015-07-1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困扰我几天了,有用过F303,定时器触发ADC的好人能帮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