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低容值虑高频,高容值虑低频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2013-08-29):
最近在看开关电源的书,有些不是很懂,特来请教!
低容值的电容小,ESL也较小,所以虑高频,
高容值虑高频,ESR也较小,容值也更大,所以虑低频比较好,

还有钽电解 虑高频效果好,也是因为ESL低吗?

网友A:
电容滤波, 通过等效方式, 最终还是一阶或二阶无源滤波电路.
滤高频还是低频, 其实最终还是看这个滤波电路的特征参数了.
另外, ESR, ESL 在这个等效电路中也起很关键的作用.

网友B:
由于实际电容的结构工艺都不相同,有的差异甚大,故其ESR、ESL等等都需要根据具体的器件类型乃至标称容量确定(这一般可以从其数据手册中获取)。根据由这些寄生效应形成的整个“电容”的模型,可以确定其合适的使用场合。相关的频率特性在数据手册中也会提及,一般可以直接参考。

网友C:
最近看书发现,电源滤波总是47UF电解+104瓷片组合
是否可以说,大电解因其ESL较大仅做频率较低波的滤除,小电容辅做高频分量滤波

网友D:
容量大的电容一般是电解电容,容量大,由于工艺结构,寄生电感也大,高频响应不了。

小电容,寄生电感小,一般只是引线电感,频响高。

所以,一般需要一大一小并联。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看看小电容和大电容的谐振频率就可以了解,小电容的谐振频率高,所以对高频信号阻抗小;而大电容则相反。然而现实中需要将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是为了增加滤波的频带,使得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电容都有阻抗低的功效,用在电源旁当然主要是去耦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