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通信问题

楼主:
用的PIC18F4620单片机485半双工通信,用一块主板控制30块子板,通信过程是PC机发送信息给主板,主板在发给子板,子板执行相应命令后再把信息发送给主板,主板再把信息处理下送给pc机,其中有块子板把正确的信息发送给主板后(其他正常),主板给PC机反馈不了信息。用单步调试主板反馈信息正常,连续运行就出现了上述问题,希望大牛们不吝赐教啊,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A(2013-08-29):
上图说明,猜是程序bug或通信时序问题。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节点有问题,重点查找该节点的硬件问题。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

原因找到了,为什么是这中情况呢?

原因找到了,为什么是这中情况呢?

网友B:
沿特性改变是硬件问题,检查接口元件吧。

网友C:
硬件下降沿响应不太好!看是分立元件构成还是直接配置问题

网友D:
既然单步没问题 就说明是 时序的问题了 我猜测 很有可能是某个时间过短或者过长 要么就是应答位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