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电路U6怎以工作的?Z2又起么作用?

楼主(2013-08-29):
这个电话线响铃次数检测电路的啊,当有电话打进来响铃时TIP和RING就会有个90V左右的高电压,这时光耦怎么工作的?还有Z2是起什么作用呢?Z2一般用什么二极管

网友A:
我猜应该为稳压管,C19貌似位置不对,应该在R下面。

网友B:
U6是光耦,低电压驱动高低压的,还有起到隔离的作用,3引脚高点有效(工作),Z2是个肖特二极管,起稳压的左右,光耦工作后1引脚的电压传到2引脚,然后2引脚应该是控制其他的东东。

网友B:
3引脚高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为稳压管,C19貌似位置不对,应该在R下面。

如果是稳压管那应该是多少V的呢?TIP和RING是电话线响铃时有90V左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6是光耦,低电压驱动高低压的,还有起到隔离的作用,3引脚高点有效(工作),Z2是个肖特二极管,起稳压的 ...

如果是稳压管那应该是多少V的呢?TIP和RING是电话线响铃时有90V左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为稳压管,C19貌似位置不对,应该在R下面。

它如何稳压呢?稳哪里的电压呢?我记得稳压二极管不是这样接的,所以我搞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如何稳压呢?稳哪里的电压呢?我记得稳压二极管不是这样接的,所以我搞晕了 ...

电源电压减掉稳压管电压,除以电阻基本就是光耦的驱动电流。

网友B:
U6就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功能和MOS管的开关作用一个道理

网友C:
仿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减掉稳压管电压,除以电阻基本就是光耦的驱动电流。

可惜不知道稳管是多少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6就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功能和MOS管的开关作用一个道理

是的没错,U6就是一个开关作用,可惜他如果工作的呢?Z2是什么二极管?如果是稳压管又是多少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