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不用传感器,在单片机系统中如何测直流电机速度???

楼主(2013-08-30):
(无正文)

网友A:
记住了你说的‘测’坑定要有检测的东西,当然了在不考虑阻力带来的转速下降情况下,可以把输出电压转换转速显示

网友B:
用端电压模拟转速显示只是一个参考值,电机转速与电压相关但转速还受负载的影响,一切取决于你的雇主要求。

网友C:
神马叫不用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你说的‘测’坑定要有检测的东西,当然了在不考虑阻力带来的转速下降情况下,可以把输出电压转换转速 ...

输出电压指那部分指那一部分?如何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神马叫不用传感器。

楼主意思应该是忽略掉测速发电机、光电编码器这类反馈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