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绿色部分程序功能延时3秒后led灯亮,实现不了,求助

楼主(2013-08-30):
蓝色部分程序是先按K1,释放后再按k2,led灯亮
红色部分程序是按k2 ,释放后再按 K1 ,led灯灭
绿色部分程序是先按k2但不释放再按k1,这时等于说K2、k1都不释放(但必须是有顺序的,不能同时按下去)大约3秒后led亮(此功能无法实现,求助……)

#include<reg52.h>
bit a=0 ;
bit b=0 ;
sbit   k1=P3^0;
sbit   k2=P3^6;
sbit   led=P1^0;
sbit LED2=P1^1;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static unsigned char i;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50000)/256;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65536-5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main()
{  while(1)
   {
    if(k1==0&&a==0)
       {DelayMs(10);
        if(k1==0&&a==0)
         {a=1;//a是判断第一次按下的标志
                 Init_Timer0();
          while(a==1||k2==0)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led=0;
                 a=0;
                }
              }
            }
         }
     }

      if(k2==0&&a==0)
      {DelayMs(10);
      if(k2==0&&a==0)
         {a=1;
          Init_Timer0();
           while(a==1||k1==0)
               {if(k1==0)
                  {DelayMs(10);
                      if(k1==0)
                        {led=1;
                           a=0;
                        }
                  }
               }
         }
     }

if(k2==0&&b==0)
    {DelayMs(10);
        if(k2==0&&b==0)
          {b=1;
           while(b==1||k1==0)
               {if(k1==0)
                DelayMs(10);
                if(k1==0)
                {
                DelayMs(3000);
                 led=0;
                  b=0;
                 }
               }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65536-50000)%256;
i++;
       if(i>10)        //2s
        {i=0;
                a=0;
                LED2=!LED2;}
}

网友A:
把注释写上去,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网友B:
没有大循环。

网友C:
一定要记得 大循环

网友D:
你定时设定的10次中断是 2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记得 大循环

因为是初学者,请教一下哪种样式才是所谓的大循环,我对这个概念很模糊,请简单介绍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大循环。

如果没有大循环一般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初学者,请教一下哪种样式才是所谓的大循环,我对这个概念很模糊,请简单介绍一下,谢谢了! ...

恩 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相关变量的定义;
  init();//这里进行模块初始化,比如uart,tim等等
  while//这个while就是所谓的大循环了
{
   这里放置用户代码;
}
}
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放大循环
如果你不放循环  当main顺序执行后到最后一条语句,程序就结束了   笼统说 就相当于死了吧
对于我们单片机嵌入式编程来说,其一直都是周而复始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或多个过程周而复始!举个例子,银行取款机,如果没有所谓的大循环,那你说 它会是什么一种情况

你是初学者,只要养好编程习惯就好了,裸机编程 ,无非就是状态机,各个状态间的切换
可以看看状态机

网友E:
控制目的不明确,
是不是按一键LED亮,三秒之后熄灭,或是单片机上电3秒后亮.....
有明确的目标才能做成,

网友F:
编程事先构思一下,最好别用这么多嵌套,自己看的也觉得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另外,能不能再看看程序,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再次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另外,能不能再看看程序,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再次感谢了 ...

你的 k1按下 有没有释放啊
绿色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k1按下 有没有释放啊
绿色的部分

也不释放,之后 大约3秒后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注释写上去,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恩,谢谢提醒,记住了!请再帮忙看看程序,再次感谢!

网友G:
看到一堆“硬延时”,我的心就很纠结。
系统程序一大,就要悲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到一堆“硬延时”,我的心就很纠结。  系统程序一大,就要悲剧。

硬延时?你指的是delay延时程序吗?调用定时器中断会好点吧!“系统程序”你指的是main函数中指令太多吗?能不能解释一下:写在main函数中与另写一个独立模块调用有什么本质区别?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硬延时?你指的是delay延时程序吗?调用定时器中断会好点吧!“系统程序”你指的是main函数中指令太多吗 ...

系统超过5000行代码,10个.c文件,你就知道什么叫悲剧了

网友I(2013-10-05):
我大概看了一下,知道你的思路,就是按下K1,加个标志位,然后再按K2,判断K2和标志位,这个还行,反正放国庆无聊,等下我写了程序,然后发你看看

网友J:
嵌套得实在是乱,看着头晕

从代码上看,根本不执行第三个大if,重复地去执行第一个,第三个根本等不到。

网友J:
你如果不释放K1,就一直在
          while(a==1||k1==0)
               {if(k1==0)
                  {DelayMs(10);
                      if(k1==0)
                        {led=1;
                           a=0;
                        }
                  }
循环,压根挑不出来,释放了,就执行第一个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