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盘怎样固定盘符

楼主(2013-08-30):
stm32 枚举u盘怎样固定盘符

网友A:
假设是固定的话,插两个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是固定的话,插两个怎么办?

呵呵 要是有办法固定 插两个固定成两个盘符

网友B:
LZ的问题不够清晰。是指STM32做的U盘插入PC,还是指U盘插入STM32做的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问题不够清晰。是指STM32做的U盘插入PC,还是指U盘插入STM32做的HOST?

stm32 u盘插入pc

网友C:
盘符是pc操作系统定的。和device侧目有关系

网友B:
赞同上面6L的观点。一般而言,pc操作系统会根据U盘插入的顺序,依次分配U盘的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