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应用]GD32F103+MPU9150 四轴飞行器第一步:9DOF姿态融合

楼主(2013-08-30):
——————————————————————————————————————————————————————————————
请各位不要私信密我了,没空照顾那么多地方,就在帖子里回吧,我尽量回复,说的对其他人看了也受益,说的不对,其他人
也会指正,对大家都有好处。
——————————————————————————————————————————————————————————————

2014年6月16日更新:
PID+乱七八糟心得部分,内有完整代码和试飞视频,见该帖: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extra=#pid4167670
---------------------------------------------------------------------------------------------------------------------------------------------------------------------------------------------

自己摸索着做的一个小应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飞起来,欢迎在电机、电调、算法、动力学等方面有研究的朋友一起讨论。

做四轴飞行器也是为了好玩,目前我只完成了第一步:基于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的姿态融合,能够实时更新四元数,并由四元数解算出姿态角。接下来才是更重要的,比如上各种什么机架、电调、电机、螺旋桨之类的,然后写各种PID控制代码,系统整合以后还要调试各种参数,抗干扰,使系统稳定,最后还可能要加各种应用器件,目前对这方面了解的还不多。

算法参考自Madgwick写的AHRSUpdateIMUUpdate,简单有效,其中AHRSUpdate是融合了陀螺仪、加速度计和磁力计,而IMUUpdate只融合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但对于做四轴飞行器来说,IMUUpdate也够用了,不过我没发现有用AHRSUpdate的,并且我的一大半的时间都是花在AHRSUpdate这个算法上,直到现在也没用这个算法解算出来正确的四元数和欧拉角,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导致我现在都开始怀疑这个算法的正确性,希望用过的高手来指点迷径。

我现在用的算法:先用IMUUpdate算出PitchRoll,然后再结合互补滤波求出Yaw,其中求Yaw的公式参考自john800422

第一部分:硬件
1.传感器:MPU9150INVENSENSE公司的,单芯片内集成了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并且内置DMP用于姿态融合,不过只融合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具有自校准功能,价格比MPU6050贵很多,但是省PCB面积,省事,轴向重合度高。实际上就是把MPU6050和磁力计AK8975放在同一个芯片里,程序还是使用MPU6050的驱动);
2.MCUGD32F103CBGigadevice公司的,支持国产,与ST同型号的MCU 直接兼容,性价比更高,外接8M晶振,晶振远离传感器,避免干扰磁力计)
3.电源芯片:TLV70233DBVRTILDO,输入2-6V,输出3.3V,只需要外接2X7R无极性陶瓷电容)
4.串口:MAX3232(方便调试)
5.USB供电
上图:
图1:PCB的3D效果图,实物图就不上了,太丑,测试版,先追求调通得出姿态角:

第二部分:软件
1.使用keiluvision4.1.0,工具链:RealView MDK-ARM Version4.12
2.库文件:ST官方库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version V3.3.0
3.驱动:官方的MPU6050驱动inv_mpu.c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
先看几个图,然后再说坐标轴的设定和算法部分。
上图:
图1:系统初始化,顺序从上到下依次是:初始化MPU、设置需要使用哪些传感器、设置陀螺仪测量范围(我设的是正负500度/s)、设置加速度计测量范围(我设的是正负4g)、配置fifo、设置采样率、装载DMP、设置陀螺仪轴向(比较重要)、使能DMP的一些玩意儿、设置DMP的FIFO、自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开启DMP、开始姿态融合,见下图:

2:由四元数求出的最终姿态角,其中Yaw为航向角,表示机头偏离正北方多少度,范围-180+180Pitch为俯仰角,表示机头正方向与水平线的夹角,范围-90+90Roll为翻滚角,表示机翼与水平线的夹角,范围:-180+180。下图为机身水平,且机头正北偏西37度左右的数据:

图3:下图为机翼水平,机头指向正北,且机头向下25度的数据:

图4:下图为机头指向正北,保持水平,且机翼的右翼向下倾斜23度的数据:

图5:看下欧拉角的奇异点,在奇异点处一个转动状态对应无穷多组自由度值,当物体转到这些奇异点附近,便没法求解。图中当Pitch+90度时,机体的姿态便没法控制,Roll的轴向发生了变化。如下图:

第三部分:如何确定自己的轴向
首先,轴向的定义跟初始化四元数和最后结算的欧拉角有关,跟IMUUpdate四元数更新算法无关,换句话说,不管你的轴向如何定义,IMUUpdate随便用,但是初始化四元数的公式和最后结算欧拉角的公式要做适当的改变,这个后面算法中有说。加速度计也好,陀螺仪也好,磁力计也好,他们的轴向都要满足右手定理,如下图:

再附上一段注释用于解释如何定义合理的轴向,以及如何正确旋转传感器的轴向,解释这么多其实就是说定义好的轴向要满足右手定理,如下图:

下图,旋转前是[x y z],旋转后就是[-y x z]:

下图是如何确定旋转角度的正方向,用右手握住坐标轴,拇指指向轴向的正方向,四个指头弯曲的方向就是旋转角度的正方向,在初始化四元数时,计算出的欧拉角的正方向也要满足这个条件:

我的程序使用的轴向如下图所示,未作任何改变:

第四部分:算法
第一步是校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我用的是MPU9150内部自校准,磁力计的校准采用如下方法:
第二步是初始化四元数,常见的轴向定义是绕x轴旋转是Roll,绕y轴旋转是Pitch,绕z轴旋转是Yaw,我的程序也是这样定义的,详细说明见程序,这里举个另外一种轴向定义来对初始化四元数进行说明,方便比较。
下面我们来定义绕x轴旋转是Pitch,绕y轴旋转是Roll,绕z轴旋转是Yaw,轴向的正方向如上图一样,不变。
先对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init_xx来供我们使用如下图:

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出初始化的RollPitchYaw,注意加负号保证旋转角度的正方向,如下图:

然后由上面的欧拉角求出初始化四元数,这时要注意旋转顺序的不同,公式也不同,大部分旋转顺序是Z-Y-X,我的程序里也用的这个顺序,在这里我们按Z-X-Y的顺序来旋转,并得出求四元数的公式以做比较,其旋转矩阵:
q=qyaw*qpitch*qroll=
(cos(0.5*Yaw)+ksin(0.5*Yaw)) * (cos(0.5*Pitch)+isin(0.5* Pitch)) * (cos(0.5*Roll)+jsin(0.5* Roll))
得出初始化四元数计算公式如下图所示:

其中i,j,k之间相乘的顺序不能随意变,在前的先计算,在后的后计算相乘的公式如下图:

至此初始化四元数完成。
第三步就是使用IMUUpdate算法了,用完以后再根据公式计算出欧拉角,此公式跟旋转顺序和旋转使用的轴向有关,我们的旋转顺序是Z-X-Y,且绕ZYaw,绕XPitch,绕YRoll,推到过程如下图:
首先得出3个方向余旋矩阵:
下图绕Z轴Yaw:

下图绕X轴pitch:

下图绕YRoll

然后按照我们的Z-X-Y顺序求得C=Croll * Cpitch * Cyaw,如下图:
将上图的方向余旋矩阵C与下图的四元数姿态矩阵做对比,即可求出欧拉角,注意上图的方向余旋矩阵C是随着我们对坐标轴的定义变化而变化的,而下图的四元数姿态矩阵是固定的:

最后一步就是求出欧拉角,公式如下图:

至此,算法完成,参考如下:
//本程序的读写mpu9150部分是在作者_spetrel的基础上修改而来;
//本程序Yaw的互补滤波出自作者john800422;
//本程序采用的gyro accel融合算法出自作者Madgwick
在此感谢以上作者的无私分享和帮助!

附上自己的代码和AHRS IMU原始代码:

----------------------------------------------------------------------------------------------------------------------------
2013年11月28日更新-采用AHRSUpdate算法进行姿态融合: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太多时间搞这玩意,不过苦恼多日的AHRSUpdate算法问题终于解决了,该算法直接融合9轴数据,包括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其中0°
<yaw<360°
, -90°
<pitch<+90°, -180°<roll<180°,并且我定义:Yaw北偏西为正,pitch往上为正,roll“右翼”下沉为正。传感器坐标轴:绕y旋转是roll,绕x旋转为pitch,绕z旋转为yaw。代码里只有姿态更新,更新频率接近400Hz,这还只是跑72Mhz频率下的数据,想要跑108M可以自己修改。

说下改进:
1.由于IMUupdate算法只融合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因此我用了互补滤波来融合磁力计以修正偏航角,但是这种互补滤波有个小问题,就是假如定义偏航角的范围是0-360度,那么当机头大概从北偏西1度转到北偏东364度时,机头会经过0度(360度)这个点,那么这时,yaw不会直接1-0-364这么变化,而是会被逆向积分从1-20-180-270-364这么转一圈,这是个不好的现象,实验了半天也没有解决,而AHRSupdate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2.放弃了DMP输出,DMP输出会有部分数据丢失现象,输出频率只有200Hz,虽然也够用,但还是太低了,采用I2C直接读取raw数据,做了简单校准,下一步打算边做精确校准边搞PID控制,然后再加上加速度计的平滑滤波和磁力计的椭圆拟合校准,最好还有陀螺仪的自动零漂校准。
3.考虑到电机的转动频率是100Hz以上,因此我采用加速度计的低通滤波(DLPF)为98Hz,可以有效滤掉电机振动带来的影响,结合平滑滤波效果应该不错。

说下AHRSUpdate算法的缺点:
由于把磁力计的数据融合到了pitch和roll里面,那么当磁力计突然收到强磁场干扰时,会导致四轴失控。亲测过拿手机等物品靠近飞控板时,pitch、roll和yaw的数据有明显变化,变化程度跟物品具有的磁场强度成正比,不过应该是有算法可以滤掉这些固定的外部干扰的。
而IMUupdate只把磁力计融合进了yaw,那么即便有强磁场干扰也不会造成全方位的失控。

按照惯例,上代码,代码里有详细注释:

呜呜呜,楼主我用ahrs 怎么在-179到179度它还是有个波动啊?搞了一个月了自闭了

楼主:
目前也在学习电机、电调、桨、电池、遥控等等型号的选择,大概思路了解了,具体都是怎么用的还不太清楚。

网友A:
LZ做做来我买一个,对思轴有兴趣,不过自己开发太麻烦

网友B:
就是上位机自己写个就更好了。

网友B:
今年的电子设计大赛就得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做做来我买一个,对思轴有兴趣,不过自己开发太麻烦

自己搞确实费劲,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出来。。

楼主:
代码和图已补全,要的赶快下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位机自己写个就更好了。

上位机别人做的都很好了,我想的是先用串口助手看看数据,行了就拿别人的上位机来看漂亮的效果。。:lol

楼主:
今年的电子大赛快开始了吧?明天?后天?

网友C:
哇塞,密切关注,楼主加油哦

楼主:
关于PID控制中的2个参数Kp和Ki忘了说了,在这补上:

首先是理论:
PID算法中,需要整定的系数是Kp(比例系数),Ki(积分系数),Kd(微分系数)三个。这三个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如下:
(1) 比例系数 Kp
① 对动态性能的影响 比例系数Kp加大,使系统的动作灵敏,速度加快,Kp偏大,振荡次数加多,调节时间加长。当Kp太大时,系统会趋于不稳定,若Kp太小,又会使系统的动作缓慢;
② 对稳态性能的影响 加大比例系数Kp,在系统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减小静差,提高控制精度,但是加大Kp只是减少静差,不能完全消除。
(2) 积分系数 Ki
① 对动态性能的影响 积分系数Ki通常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Ki太大,系统将不稳定;Ki偏大,振荡次数较多;Ki太小,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减少;而当Ki合适时,过渡特性比较理想;
② 对稳态性能的影响 积分系数能消除系统的静差,提高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但是若Ki太小时,积分作用太弱,以致不能减小静差。
(3) 微分系数 Kd
微分控制可以改善动态特性,如超调量减少,调节时间缩短,允许加大比例控制,使静差减小,提高控制精度。但当Kd偏大或偏小时,超调量较大,调节时间较长,只有合适的时候,才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过渡过程。
对系数实行“先比例,后积分,再微分”的整定步骤。
(1) 首先只整定比例部分。即将比例系数由小到大,并观察相应的系统响应,直到得到反应快,超调小的响应。
(2) 加入积分环节。整定时首先置积分系数Ki一个较小的值,并将第(1)步中整定的比例系数略为缩小(例如缩小为原值的0.8倍),然后增大Ki,使在保持系统良好动态性能的情况下,静差得到消除。在此过程中,可根据响应的好坏反复改变比例系数与积分系数。
(3) 若使用比例积分调节器消除了静差,但动态过程经反复调整仍不能满意,则可加入微分环节。在整定时,可先置微分系数为0,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增大Kd,同时相应地改变比例系数。

以下是在没有起飞之前的一些个人经验:
一般kp我是在1-5之内来回调,太大了感觉角度会超调然后再回来,就是理论中的震荡,太小了感觉角度变化的慢,就是当四轴快速翻转到一定角度时,系统输出的角度还在慢慢的变化,没有很快到达实际的角度;
kp定下来之后再调ki,ki的话,我觉得0.001-0.5都可以,感觉上没什么影响,一般我是每隔0.1或0.3调1次,直到得出的角度比较理想为止。
在不起飞时,一般使用原代码默认的kp=2,ki=0.005即可。

网友D:
真心需要开源,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E:
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哦

网友E:
飞行,果然不是简单的

网友F:
学习了,电设四轴飞行器块做吐了

网友G:
大神啊,,,您太厉害了

网友H:
楼主好人啊   我正打算接下来去弄这个四轴的

楼主:
玩四轴的不少啊,共同学习吧,最近事比较多,抽空买点东西先把四轴组装起来再说,有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I:
楼主还是挺牛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是挺牛X的

头像不错。。。

瑶瑶?

网友J:
似乎好高深的说。。。。。。。

网友K:
与MEMS相结合的MCU控制技术是目前的应用热点,楼主加油再改进一个六翼飞行器!

网友L:
楼主做到哪一步了?

网友L:
算法这一块实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算法这一块实现了么?

你指的哪部分的算法?PID的?还是姿态融合的?
姿态融合的已经做完了,只需要上机后再改进,PID的正要弄。

网友B:
最近很流行的么?

网友B:
楼主自己打板子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指的哪部分的算法?PID的?还是姿态融合的?
姿态融合的已经做完了,只需要上机后再改进,PID的正要弄 ...

PID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指的哪部分的算法?PID的?还是姿态融合的?
姿态融合的已经做完了,只需要上机后再改进,PID的正要弄 ...

楼主做的什么上位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打板子么?

飞控板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做的什么上位机的?

是上了机架能飞起来以后再改进和调整,肯定有很多需要调的地方。

上位机用别人的就好,没必要自己做,别人的做的都很好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上了机架能飞起来以后再改进和调整,肯定有很多需要调的地方。

上位机用别人的就好,没必要自己做,别 ...

推荐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板自己做

厉害的。

网友M:
好高端啊啊  可以开源吗?我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N:
MARK!前面的路还很长,楼主加油!

网友O:
好强大  膜拜一下

楼主(2013-09-29):
引用 网友L:
推荐一个看看效果。

别人做的,我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高端啊啊  可以开源吗?我也做一个试试

我进度比较慢,因为只能闲的时候搞一搞,等做出来自我感觉还可以的话是会开源的,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现在玩四轴的还是比较多的。

你也可以跟44楼的兄弟说:烈火兄,能免费送套四轴不?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MARK!前面的路还很长,楼主加油!

是啊。。。。。准备好长期奋斗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进度比较慢,因为只能闲的时候搞一搞,等做出来自我感觉还可以的话是会开源的,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现 ...

好的   先按照你的方法做一下咯  估计不会免费送的啦   有时间我自己买一个
引用 网友P: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志者事竟成,LZ貌似没提到遥控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志者事竟成,LZ貌似没提到遥控模块吧

遥控我是买的,也不贵,省事了

目前也买了一些其他零件回来,边学边做,这个东西核心还是算法,所以外围的硬件我是能买的就买,把主要精力放在算法上,完成以后再更新帖子,或者自己动手做一做周边的东西,目前我还没看到特别详细的介绍自己算法的帖子,虽然一些朋友开源了自己的代码,但大部分还是只放个代码上去做一个简介,对于像我一样的新手来说,很容易找不到头绪

网友Q:
刚调试,总线数据读出了,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刚调试,总线数据读出了,不知如何处理!

我也正在学,目前来看应该是:将捕捉到的遥控信号(类似于欧拉角)当作期望值,将你自己解算出来的姿态角(欧拉角)当作测量值,然后根据PID的公式,期望值-测量值=误差值,再将这个误差值乘以比例系数kp、积分系数ki、微分系数kd,最后将这三个部分相加,得到经过PID的roll、pitch、roll,然后将这三个经过PID的欧拉角再通过一个x公式或者+公式(好像是这两个公式,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控制方法了)其中的一个,转化为驱动电调的4个数(因为有4个电调),最后将这4个数通过PWM分别输出给4个电调,完事!

大概是这样,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PID的公式你可以搜一搜,数字PID的,那个x公式或者+公式网上也有。

为方便描述,下面这个图是模拟PID的公式,数字的跟这个差不多,只不过把模拟的离散化了而已,写代码用数字的PID公式来写。

误差值e(t)=(期望值_欧拉角r(t))-(测量值_欧拉角y(t)),可以算出来3个数u(t)_roll、u(t)_pitch、u(t)_yaw,这三个数再通过x公式或+公式转化为4个给电调的数,用PWM发给电调。

楼主:
所以就需要大概5个timer通道(设置成输入捕获)来捕获遥控器的输入信号(包括油门、副翼、方向舵、升降舵、可以再加个起落架),4个timer通道用于产用PWM控制电调。

网友R:
目测,调试信息,有单词拼写错误,嘿嘿
支持这样的专业知识讲座!!

楼主:
引用 网友R:
目测,调试信息,有单词拼写错误,嘿嘿
支持这样的专业知识讲座!!

找了半天才发现,是不是successfully少了个s?:lol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才发现,是不是successfully少了个s?

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敬业,顶楼主!
希望带着我们菜鸟玩四轴啊~~~

网友S:
挺细致的,做的肯定好。

网友T:
一直想玩这方面的东西,一直没整,惰性啊惰性。。。

网友U:
非常感谢楼主,有个小问题,那个旋转矩阵,最后一个为什么跟前面两个符号不一样,前面两个应该都是按楼主右手坐标所示的正向旋转,第三个为什么就变成了逆向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U:
非常感谢楼主,有个小问题,那个旋转矩阵,最后一个为什么跟前面两个符号不一样,前面两个应该都是按楼主右 ...

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说的“那个旋转矩阵”,可否详细描述一下,或者截个图之类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说的“那个旋转矩阵”,可否详细描述一下,或者截个图之类的? ...

就是在你帖子里介绍欧拉角和四元数时候的三个方向余弦矩阵,就是用来坐标变换的,前两个矩阵是按楼主所指的旋转正方向来的,但是第三个确实按照逆方向来的,为什么不统一呢。我最近在看秦永元的惯性导航一书,里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图示的明明是三个轴都是正方向旋转,但是旋转矩阵有一个却是逆向的,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U: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说的“那个旋转矩阵”,可否详细描述一下,或者截个图之类的? ...

能加个qq么,

网友Q:
我这几天也在调试,读不到gyro, accel, quat,好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就是在你帖子里介绍欧拉角和四元数时候的三个方向余弦矩阵,就是用来坐标变换的,前两个矩阵是按楼主所指 ...

你说的是这个三个坐标变换矩阵吧:

你是说最后一个绕y轴的Roll表示的是逆向旋转?我看过秦永元和邓正隆这两本书,没发现有错误的地方,其他文献和**里面也是这么用的,你是怎么推到出来是逆向的呢?我看下你的推导过程。

网友U: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三个坐标变换矩阵吧:

秦永元的惯性导航我又看了遍,他的没有错误,他的那个飞机的示意图确实是按Z轴逆向,X轴正向,Y轴逆向来的,我也看过很多文献,里面的示意图都是按正向来的,但是公式里却有逆向的矩阵(正向就是按你那个右手定则来的)。你给出的这三个方向余弦矩阵,前两个都是正向的写法,但是最后一个是逆向的,我想问为什么不统一都用正向的,可能这对后面的姿态解算并不影响,关于逆向矩阵的推导,你只要把正向矩阵求个逆矩阵就行了,能加我个QQ么?495196424,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秦永元的惯性导航我又看了遍,他的没有错误,他的那个飞机的示意图确实是按Z轴逆向,X轴正向,Y轴逆向来 ...

他的推导过程相信你也看了,这三个矩阵的推导,定义的是绕一个固定轴旋转a角度,而这里并没有规定符合右手法则的就是正向,不符合右手法则的就是逆向,概念不要搞混了,这里的a角度按你的理解就是可正可逆,作者那图仅仅是为了图示表达的更清楚,这不影响公式的推到,而对应每一个欧拉角的方向余旋矩阵有且仅有1个,不存在正向矩阵和逆向矩阵之说,换句话说,不管你怎么转,这三个矩阵公式不会变。可变的就是你的旋转顺序,也就是说你是按X-Y-Z来旋转还是按Z-X-Y来旋转,这决定了你三个矩阵的乘积的先后顺序以及欧拉角转四元数的公式。

不过我还真没看到过你说的方向余旋矩阵的“正向矩阵和逆向矩阵”,可否截个图或者给我个出处,我看一下正向矩阵和逆向矩阵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他的推导过程相信你也看了,这三个矩阵的推导,定义的是绕一个固定轴旋转a角度,而这里并没有规定符合右 ...

你大概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就先不管正向逆向,绕一个轴旋转,肯定有顺时针和逆时针之分,你会发现,两种旋转方式会得到两个不同的旋转矩阵,就在sinα的符号上,我理解的是其实不管用哪个旋转矩阵,只要规定了方向,都一样,加上旋转的顺序不一样,那么最终的旋转矩阵就有好多种了,应该是有48种
能加一下我QQ不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大概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就先不管正向逆向,绕一个轴旋转,肯定有顺时针和逆时针之分,你会发现,两种旋 ...

你再看看秦永元那本书的第5页到第7页,sina的正负号是由a决定的,再细一点表示出来就是sina或者sin(-a),而不是-sina,a本身代表了正或者负,是含正负号的,所以旋转矩阵的公式就只有1个。

举个例子对于(a乘以b乘以c等于d)来说,你不用关心a、b或者c的正负号,只需要得到d的正负号即可,也就是那句话:不管你用的旋转顺序和旋转方向是什么,得出的最后的旋转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从位置A旋转到位置B,不管你中间公式的正负号和旋转顺序如何,只要你把那三个公式按你的旋转顺序相乘,最后算出的结果都是B的位置。

对于你说的应该有48种旋转矩阵,我觉得你理解错了。
我平时都上不了qq的,有问题这里讨论吧,好处就是别人也能帮到你,或者纠正我的错误。

网友U: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秦永元那本书的第5页到第7页,sina的正负号是由a决定的,再细一点表示出来就是sina或者sin(-a), ...

那三个矩阵里,类型都一致就行了啊,既然你前面已经规定了正方向,那就按那样的旋转方向为正得出一个旋转矩阵就好了,为什么还弄三个形式不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那三个矩阵里,类型都一致就行了啊,既然你前面已经规定了正方向,那就按那样的旋转方向为正得出一个旋转 ...
既然你前面已经规定了正方向

前面规定的这个正方向是指:x、y、z这三个轴的轴向要满足右手定则,也就是你的传感器的xyz轴的轴向要满足右手定则,而不是说旋转方向对应的旋转矩阵也要满足右手定则,轴向的定义跟旋转方向没有关系。不管你怎么旋转,那三个方向余旋矩阵是不变的。会变的只有他们三个之间乘积的顺序。也就是说,不用关心其中一个会往哪边旋转,而只需要关心先绕哪个轴来转就行了。关联到矩阵上就是,你不用关心sina的正负号,只需要关心三个矩阵哪个先乘哪个后乘。

网友U:
引用 楼主:
前面规定的这个正方向是指:x、y、z这三个轴的轴向要满足右手定则,也就是你的传感器的xyz轴的轴向要满足 ...

你的意思是方向余弦矩阵必须是你那三个吗?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只要知道自己规定的正方向,把负号提出来或者不提出来都不影响最后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的意思是方向余弦矩阵必须是你那三个吗?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只要知道自己规定的正方向,把负号提出来或者 ...

必须是那三个,不然你算出来的大的旋转矩阵,是错的,正负号是含在角度a里的,不是你提取出来的。

你多看看其他书的推导过程,都没有提到旋转方向的问题,只是默认旋转的一个角度,至于往哪转,无所谓。

网友U:
引用 楼主:
必须是那三个,不然你算出来的大的旋转矩阵,是错的,正负号是含在角度a里的,不是你提取出来的。

你多看 ...

不对,你看秦永元书里,那个大的旋转矩阵,其中三个小的就跟你上面提到的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对,你看秦永元书里,那个大的旋转矩阵,其中三个小的就跟你上面提到的不一样的 ...

哪一页?

网友U:
引用 楼主:
哪一页?

第八页,06年第一版的

网友V:
不错,我也在着手玩四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第八页,06年第一版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说的对,这三个旋转矩阵的角度是有正负之分,而且需要表现在矩阵元素的正负号上,不过我推导了一下,这不影响你最后结果的正确性,只会影响你结果的正负号,改变下正负号即可。

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这三个旋转矩阵中规定了往哪个方向旋转为正,那么你后面的有四元数结算出的欧拉角的正负也要与这个旋转方向一致。

一般情况下,就像秦的这本书里,他规定Yaw是从北往东转为正,pitch是机头朝上为正,roll是右翼往下为正,他书里的公式也都是对的,你按他的规定来就行。或者你可以自己规定你的正方向,然后变换下矩阵元素的正负号。

而我这里规定的是Yaw从北往西转为正,因此yaw的那旋转矩阵里跟他差了一个正负号。

你比我细心,哈哈:lol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说的对,这三个旋转矩阵的角度是有正负之分,而且需要表现在矩阵元素的正负号上,不过 ...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只要知道自己规定的正方向,对结果是没有影响的,姿态是唯一的。后面的四元数和姿态解算,以及最后的PID算法,我可要经常请教你哦

网友W:
关注了,楼主我是刚入门,看了很多官网资料。云里雾里的。大神求教了。

网友X(2013-11-01):
这网速啊,看不了啊

网友V:
嗯,不错,一直想去玩玩四轴,可是一直都没有去做!

网友Y:
有是一大堆公式,真心不想看。

网友Z:
支持楼主,太专业了我看不懂

网友AA:
请问楼主是PKU-CMNSS出来的吗?

网友AB:
顶一顶。 关注楼主的进度。

网友M:
顶起来,赞一下

网友O:
不懂算法:'(

网友AC:
PCB板看着很精致

楼主:
主楼更新AHRSupdate算法,姿态更新频率接近400Hz,试了下108Mhz下,更新频率400Hz-500hz之间。

注意跑108Mhz,需要修改延迟函数和串口函数,适当增加一下延迟函数的数值避免I2C通信失败,修改串口函数是为了避免108Mhz下串口乱码问题,具体修改方式参考论坛顶置帖子。

网友AD:
很不错的设计。赞一个

网友AE:
这么厉害  搞人真多

网友W(2013-12-02):
收了额看看,***太差了,连**都不给看。

网友:
这要置顶啊,很精彩

网友W:
为什么自己做,程序就会跑飞了。在传感器自我校准那个函数。self_test的函数。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自己做,程序就会跑飞了。在传感器自我校准那个函数。self_test的函数。不会啊 ...

这个函数,当result=0x01时,表示陀螺仪自检完毕;当result=0x02时,表示加速度计自检完毕;当result=0x04时,表示磁力计自检完毕。
根据自己的需要先通过mpu_set_sensors()这个函数开启accel、gyro或compass,然后再修改自检里if(result == 0x??)里的值。
例如你只开启了accel和gyro,那么result==0x03,如果你3个都开启了,那么result==0x07。

自检过程中要保持传感器水平和稳定,,不然会自检失败。

网友W: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当result=0x01时,表示陀螺仪自检完毕;当result=0x02时,表示加速度计自检完毕;当result=0 ...

恩,我检测返回值是0x03,而且这个板子中的compass坏了。又焊了一块板子,当我使用bypass模式下读写compass,开始x轴有参数,其它两个都是零,后来转动芯片,x,y,z都有参数,后来,参数都是在增加,或者负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W:
恩,我检测返回值是0x03,而且这个板子中的compass坏了。又焊了一块板子,当我使用bypass模式下读写compa ...

mpu9150这个芯片的磁力计不好用,你可以按下面的步骤试试:
读取顺序:
1.关闭MPU9150的I2C_MASTER模式
2.延迟至少1ms左右
3.开启bypass

4.读取compass数据

5.开启MPU9150的I2C_MASTER模式
6.延迟2ms左右
7.关闭bypass

以上这个顺序我试了很多遍,少1条都不行,有时候虽然少其中1条可以读,但是过一会或者晃一晃数据就不变了。。

第2、6条这个延迟你可以试,找到最小的延迟时间。官方库里给的是3ms延迟,但是我觉得1.5ms就够了,2ms比较安全,但是这样多少都会影响姿态更新频率

网友AF:
做个记号,有时间再慢慢研究~

网友W:
引用 楼主:
mpu9150这个芯片的磁力计不好用,你可以按下面的步骤试试:
读取顺序:
1.关闭MPU9150的I2C_MASTER模式

你好,我看你的源程序中,使用AK89xx_BYPASS模式,那么你的电路上MPU 9150的int脚是不是没有接呢?我猜测我上一个芯片的ak8975的损坏就是电路上设计出问题,而且软件却使用的AK89xx_BYPASS模式,这样烧坏了ak8975芯片。你能否告诉我关于芯片引脚你的链接方案。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好,我看你的源程序中,使用AK89xx_BYPASS模式,那么你的电路上MPU 9150的int脚是不是没有接呢?我猜测 ...

我不太确定你这么连是否是烧坏电路的原因,按说不会

我Int脚没有连,只是引出来了,也没用到int脚,mpu9150我只用了SDA和SDL,其他脚没用

网友AG:
lz,你好!我是使用AD画的,怕自己画的封装不正确,所以能给我MPU-9150的封装吗(LGA24)?比较急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G:
lz,你好!我是使用AD画的,怕自己画的封装不正确,所以能给我MPU-9150的封装吗(LGA24)?比较急用!谢谢! ...

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了。。。给你说一下注意事项:
1.焊盘往芯片外部最好要多出1mm方便用烙铁焊接,如果有风枪,那么此处可以不多加焊盘长度
2.焊盘往芯片中心位置多加个0.5-0.7mm,因为MPU9150的引脚在芯片下面,此处焊盘加的少了,会发现一边的引脚焊上了另一边的没焊上,这个跟制板的工艺也有关,有时候两边焊盘给你做的并不是对称的。

如果不放心,画完PCB以后用1:1打印出来,拿个芯片放上去看行不行。

网友AH:
好强大,赞一个

网友AI:
只有膜拜了

网友AJ: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啊,mpu9150的i2c从器件地址手册明明是0xd0,我用0xd0也是能正确读到数据的。但楼主程序里为什么定义的是0x68呢??这样也能读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啊,mpu9150的i2c从器件地址手册明明是0xd0,我用0xd0也是能正确读到数据的。但楼主程序里 ...

这个我还是解释下吧,正规来说,MPU9150的地址应该是0xD0,但是一部分人(包括我)的程序里用的是I/O口模拟的I2C,在他们的程序里,对MPU9150的addr多做了一步“addr<<1”,这一部分人就用0x68来作为MPU9150的地址,而直接用addr的人,就需要用0xD0了,这主要看I2C的驱动怎么写了。

你仔细看下我的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AJ: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是解释下吧,正规来说,MPU9150的地址应该是0xD0,但是一部分人(包括我)的程序里用的是I/O口模拟 ...

原来如此啊~ 麻烦问下,我看楼主的程序里磁力计的读取为         init_mx =(float)1.046632*mag[0]-1.569948;init_my =(float)mag[1]-8;init_mz =(float)mag[2];   不需要乘上最小LSB的0.3嘛??   还有我看手册上说磁力计的数据是以13位补码的形式给出,最高位13位为符号位,程序里不需要做相应的数据转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原来如此啊~ 麻烦问下,我看楼主的程序里磁力计的读取为         init_mx =(float)1.046632*mag[0]-1.569 ...

乘以0.3是把磁场单位转换成高斯了,没必要,还增加了运算时间,算法里面对磁力计的数据做了归一化处理,所以对磁场强度的单位没要求,只需要做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J:
原来如此啊~ 麻烦问下,我看楼主的程序里磁力计的读取为         init_mx =(float)1.046632*mag[0]-1.569 ...

我使用你的程序,读出的陀螺、加速度计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是磁力计的数据感觉不对~ 表现在静止不动,磁力计的输出跳动非常大,不知为何~ 按理说虽然未做磁力计的校准,但静止的话起码数据应该比较稳定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我使用你的程序,读出的陀螺、加速度计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是磁力计的数据感觉不对~ 表现在静止不动,磁 ...

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干扰,磁力计本来就不是一个能在各个环境下提供可靠参考的东西。要真是数据不对,那就是代码的原因。

网友AJ:
楼主,我看你贴出来的图,航向角波动挺小的~  那你的磁力计静态下稳定么? 我使用你给出的程序, init_mx =(float)mag[0];  读出来的磁力计数据比如整体上是20, 会在18~23之间波动,这算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我看你贴出来的图,航向角波动挺小的~  那你的磁力计静态下稳定么? 我使用你给出的程序, init_mx = ...

很正常,磁场本来就不是恒定的。

网友AK:
这个必须顶。飞行器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AL: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代码在俯仰90度有奇异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代码在俯仰90度有奇异点吗?谢谢!

有,请仔细看楼主位的帖子

网友AM(2014-01-03):
楼主,出了板子给寄块玩呗,3Q...

网友AN:
mark一下    后续有资金了    自己也整一套玩玩

网友AO:
标记,对飞行器很感兴趣,但是自己做不了飞行员,只能努力当个驾驶员

网友AP:
楼主作的很棒, 我对9150也很感兴趣, 楼主的代码得我帮助很大, 非常感谢.楼主可否开源一下电路图, 对照电路图看代码会更容易些. 再次感谢搂主.

网友AQ:
楼主,你的资料很详细,代码写得非常清晰,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楼主作的很棒, 我对9150也很感兴趣, 楼主的代码得我帮助很大, 非常感谢.楼主可否开源一下电路图, 对照电路 ...

这一版的电路图我就不发了,没什么东西,就1个I2C,1个串口,1个灯而已,下一版再说

这一版:
PB11:SDA
PB10:SCL
TX:PA2
RX:PA3

网友AR:
小白正在学习中,谢楼主分享!

网友AP:
感谢楼主的回复,因为我是个初学者,对9150只是一知半解,我想问的是:例程中9150是否只用了I2C的两引脚,其他引脚如INT、AD0、FSYNC等都没接到CPU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感谢楼主的回复,因为我是个初学者,对9150只是一知半解,我想问的是:例程中9150是否只用了I2C的两引脚, ...

只用了I2C,AD0我直接接的地,其他的脚都引出来了,想用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AS:
好强大的作品

网友AT:
是从蝴蝶系列转过来了?

网友W:
你好,lz,我在调void init_quaternion(void)这个函数时,读取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 &more);进不了加速计的开启状态。我使用的版本就是你的旧版本,就是GD32F103CB IMU.rar,在void init_quaternion(void)之前的都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好,lz,我在调void init_quaternion(void)这个函数时,读取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 ...

“进不了加速计的开启状态”是什么意思?debug一下看哪地方没过,新版本我测试过,应该没问题的

旧版本的话,我旁边有注释://循环20次是因为第一次执行dmp_read_fifo时,无法进入if(sensors & INV_XYZ_ACCEL),需要多循环几次

难道你的意思是执行完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 &more);以后不会进入if(sensors & INV_XYZ_ACCEL)里面的代码?

网友W(2014-02-09):
最近我调程序有一些进展,使用dmp,当使用selftest程序后,校准的加速剂的值为:-17600 26204 -17920,陀螺仪的:-5202 -32051 18407
后来进入到初始化四元数的函数中,经过20次读,读到两组加速剂的值:6 -680 -7176;28 -676 -7119
我想问楼主,这个值可以吗?这个值显示我的dmp工作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最近我调程序有一些进展,使用dmp,当使用selftest程序后,校准的加速剂的值为:-17600 26204 -17920,陀螺 ...

如果加了自校准功能,并且还是用DMP读出来的.

那么加速度计在水平放置状态下,正负4g的测量范围内,其理论值应该是0 0 8192;
以此类推加速度计在水平放置状态下,正负8g的测量范围内,其理论值应该是0 0 4096;

陀螺仪在静止不动的状态下,其理论值应该是0 0 0

网友W: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了自校准功能,并且还是用DMP读出来的.

那么加速度计在水平放置状态下,正负4g的测量范围内,其理 ...

按照正负4g的量程,加了自校准功能,并且还是用dmp读出的两组加速剂数据,6 -680 -7176;28 -676 -7119。这数据与标准数据比较发现,x轴差的不多,但y,z轴差距很大。附加说明一下,没有开启磁传感器。我还想问,是否可以修准接近到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W:
按照正负4g的量程,加了自校准功能,并且还是用dmp读出的两组加速剂数据,6 -680 -7176;28 -676 -7119。 ...

跟磁力计没什么关系,修正是可以修正的,用零漂校准(水平静止时的读数偏差)和零点校准(同一个轴正负1g的读数的绝对值是否相等)。

DMP不是很好用,之前我用的dmp,后来还是自己弄了。

网友AU:
楼主,我使用你提供的方法使用dmp库,读出的四元数经过计算得出欧拉角。我将mpu6050模块在桌子上放平,然后慢慢抬起(只动pitch),在pitch角大于80°时,就会导致yaw和roll角度非常不准确。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楼主,我使用你提供的方法使用dmp库,读出的四元数经过计算得出欧拉角。我将mpu6050模块在桌子上放平,然后 ...

当pitch等于正负90度时,会出现欧拉角的奇异点,这个奇异点是欧拉角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个名词叫什么来着?万向节死锁?也就是说用欧拉角来控制四轴,如果不在代码上做全角度欧拉角处理,那么就不能使用欧拉角使四轴进行全姿态飞行。我主楼帖子里有说,至于你说pitch=80度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加速度计没校准,校准以后会在pitch=90度附近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飞行时,pitch最多也就是个正负20-30多度左右,会在pitch和roll上做角度限制,不然四轴容易失控。我没飞过,只是猜想。

网友AU:
图5

图5

图4

图4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图6

图6

我用的mpu6050没有磁力计,以下是我向上抬起mpu6050,理想的结果是只有pitch从0°~90°增长,但是在pitch超过80°后,yaw和roll就会有很大的增量。我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都经过    run_self_test();成功校准过的。还是不行,结果在pitch从80°到90°变化时yaw,pitch,roll角度都不能使用,以上是我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我用的mpu6050没有磁力计,以下是我向上抬起mpu6050,理想的结果是只有pitch从0°~90°增长,但是在pitch ...

上面我回复过你了啊,这是欧拉角的奇异点,本来就会出现你说这个的情况,除非做过全姿态欧拉角的处理,不然谁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正常现象,你百度一下“万向节死锁”或者“欧拉角奇异点”

网友AU:
引用 楼主:
上面我回复过你了啊,这是欧拉角的奇异点,本来就会出现你说这个的情况,除非做过全姿态欧拉角的处理,不 ...

哦,我以为只是在90°这个值的时候出现数据异常,谢谢楼主!因为我做的东西,必须要求0~90°pitch和yaw的值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U:
哦,我以为只是在90°这个值的时候出现数据异常,谢谢楼主!因为我做的东西,必须要求0~90°pitch和yaw的 ...

理论上来说,如果加速度计校准的很好,没有零点漂移,每一个轴在正负1g下的绝对值都相等,每个轴之间的灵敏度又都一样,那么当pitch非常接近+90度或者-90度时,才会出现欧拉角的奇异点,像你说的在pitch=80度以上时就出现了这个奇异点,那么应该就是你的加速度计校准的不好,或者芯片焊接位置不准确也会造成加速度计读数有误差。

如果你要求pitch要能达到90度,那么就要对欧拉角进行全角度处理。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U: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如果加速度计校准的很好,没有零点漂移,每一个轴在正负1g下的绝对值都相等,每个轴之间的灵 ...

嗯,我试试你说的方法,非常感谢楼主指点迷津

网友AV:
小白请教,欧拉角转四元数的时候,那个角度值为什么要除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小白请教,欧拉角转四元数的时候,那个角度值为什么要除2的。

公式推导来的,固定系数

还有,那个单位是弧度,不是角度

网友AU:
引用 网友AU:
嗯,我试试你说的方法,非常感谢楼主指点迷津

楼主,你所用的带磁力计的传感器,通过
        Yaw   = -(0.9 * (-Yaw + init_gz*2*halfT) + 5.73 * atan2(init_mx*cos(Roll) + init_my*sin(Roll)*sin(Pitch) + init_mz*sin(Roll)*cos(Pitch), init_my*cos(Pitch) - init_mz*sin(Pitch)));
求出的yaw角度,在pitch 0~+90或-90任何角度都是很准确的吗?
我用的传感器没有带磁力计的。

网友AU:
楼主,你所用的带磁力计的传感器,通过
        Yaw   = -(0.9 * (-Yaw + init_gz*2*halfT) + 5.73 * atan2(init_mx*cos(Roll) + init_my*sin(Roll)*sin(Pitch) + init_mz*sin(Roll)*cos(Pitch), init_my*cos(Pitch) - init_mz*sin(Pitch)));
求出的yaw角度,在pitch 0~+90或-90任何角度都是很准确的吗?
我用的传感器没有带磁力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楼主,你所用的带磁力计的传感器,通过
        Yaw   = -(0.9 * (-Yaw + init_gz*2*halfT) + 5.73 * atan2 ...

0~90度不敢保证,至少pitch 0~+-80度时,yaw都是准确的

一方面pitch也到不了90度,这是奇点
另一方面,我也没打算让pitch到90度,会限制到正负20度或30度之内

磁力计很容易受到干扰,跟所在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AU:
引用 楼主:
0~90度不敢保证,至少pitch 0~+-80度时,yaw都是准确的

一方面pitch也到不了90度,这是奇点

我必须解决奇点问题和Yaw值80°以上不准确问题,不然产品达不到客户要求。既然磁力计影响大,那就不用了,我是看磁力计能解决这方面问题不。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AW:
UP主,MPU9150的dmp是输出欧拉角的变化量还是相对初始定义坐标系的欧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W:
UP主,MPU9150的dmp是输出欧拉角的变化量还是相对初始定义坐标系的欧拉角?

dmp只能输出四元数,需要自己转欧拉角,转化后的欧拉角是相对自定义坐标系的角度

网友AW:
引用 楼主:
dmp只能输出四元数,需要自己转欧拉角,转化后的欧拉角是相对自定义坐标系的角度 ...

谢谢Up主解答,小白初学,请多指教!

网友AX:
引用 楼主:
上位机别人做的都很好了,我想的是先用串口助手看看数据,行了就拿别人的上位机来看漂亮的效果。。 ...

楼主,你的MPU6050的数据西安传给stm32芯片,芯片处理后再通过串口传给PC机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X:
楼主,你的MPU6050的数据西安传给stm32芯片,芯片处理后再通过串口传给PC机吗 ? ...

网友W:
我前几天成功得到欧拉角,9轴的融合,使用Imu算法。我使用dmp和在初始位置给了一个与标准值差的一个偏移值校准。零点校准和零点漂移校准都在程序中对加速剂校准了,但数据与实际的有点偏差。比如Roll在垂直时显示60-80之间,经过几次运动才有80多的参数。,还有就是芯片在手上的时候,手轻微的抖动也影响数据的变化,我想微小的抖动可以忽略,这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前几天成功得到欧拉角,9轴的融合,使用Imu算法。我使用dmp和在初始位置给了一个与标准值差的一个偏移值 ...

你看看你的加速度计z轴指天时数据是多少?z轴指地时数据是多少?
同理x,y轴

去抖动,一个是用软件滤波,另一个试试设置一下传感器的低通滤波
过分的滤波会产生滞后

网友AX: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那么发送数据的格式(协议)都是固定死的?

网友AY:
init_mx =(float)mag[1]-8;
init_my =(float)1.046632*mag[0]-1.569948;
init_mz =(float)-mag[2];

楼主,按照右手定理,磁力计本来就符合的,你的程序里Z轴做了反向,是不是这里有问题?还是我弄错了右手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Y:
init_mx =(float)mag[1]-8;
init_my =(float)1.046632*mag[0]-1.569948;
init_mz =(float)-mag[2];

坐标轴要保证一致

网友W:
楼主,你是否做过mpu9150的位移融合呢,即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的位移。以芯片的静止为计算开始和结束。请问楼主是否做过?没有做过的话,是否能建议我有哪些资料参考。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坐标轴要保证一致

我还是没理解,能详细说说吗?

磁力计的x\y本来就和加速度的不一样,z轴向下刚好符合右手定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我还是没理解,能详细说说吗?

磁力计的x\y本来就和加速度的不一样,z轴向下刚好符合右手定理啊 ...

正因为磁力计的x/y/z朝向和加速度计的不一样,才要转变磁力计的x/y/z的朝向,让他俩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是否做过mpu9150的位移融合呢,即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的位移。以芯片的静止为计算开始和结束。 ...

不了解这方面的

网友AY:
抱歉,原来没有注意到x/y已经置换了,现在有新的问题想请教,

我把磁力计的x/y置换,z轴反向后,Yaw的0度方向测得是图中的+X方向,但是旋转方向反了,本来顺时针0-90-180-270-0的,现在变成0-270-180-90-0了。

Yaw   = -atan2(2*q1*q2 - 2*q0*q3, -2 * q1 * q1 - 2 * q3 * q3 + 1) * 57.3;  //偏航角,绕z轴转动
    if(Yaw < 0 ){Yaw = Yaw + 360;}
        if(Yaw > 360 ){Yaw = Yaw - 360;}
        Pitch = asin(2*q2*q3 + 2*q0*q1) * 57.3; //俯仰角,绕x轴转动
    Roll  = -atan2(-2*q0*q2 + 2*q1*q3, -2 * q1 * q1 - 2 * q2* q2 + 1) * 57.3; //滚动角,绕y轴转动

于是,我将Yaw改成Yaw = atan2(2*q1*q2 - 2*q0*q3, -2 * q1 * q1 - 2 * q3 * q3 + 1) * 57.3;  就好了
这个是为什么,按道理说我和楼主的设计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楼主(2014-03-11):
引用 网友AY:
抱歉,原来没有注意到x/y已经置换了,现在有新的问题想请教,

我把磁力计的x/y置换,z轴反向后,Yaw的0度 ...

旋转的正方向也是自己定的,前面加负号就可以改变,你和我的定义肯定不一样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旋转的正方向也是自己定的,前面加负号就可以改变,你和我的定义肯定不一样 ...

再请教下,如果Z轴不进行校准,那么得出来的Yaw是不是不准确,而R和P不受影响。

因为四元数和欧拉角第一次接触到,还没有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再请教下,如果Z轴不进行校准,那么得出来的Yaw是不是不准确,而R和P不受影响。

因为四元数和欧拉角第一 ...

磁力计如果只融合到yaw的话,肯定对roll和pitch没影响

理论上来说,磁力计xyz都要校准,只校准xy只能保证在水平面磁力计的准确性,空间上不能保证

网友W:
引用 网友N:
MARK!前面的路还很长,楼主加油!

烈火兄,能免费送套四轴不?

网友AY:
楼主,我现在使用AHRS方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过冲现象:
比如Yaw从200度变到220度,角度会先变到230度再慢慢下下来,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我现在使用AHRS方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过冲现象:
比如Yaw从200度变到220度,角度会先变到230度再 ...

kp、ki调一下,halfT用定时器计时,不要固定

网友AZ:
楼主太给力啦

网友AY:
楼主,我使用了你的代码,发现IMU方式算出的Yaw的稳定性很差,而AHRS的稳定性较好(1度以内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下面是IMU方式出来的数据,跳动大
221.5
223.7
224.4
226.5
224.4
225.7
219.1
222.4
224.3

AHRS方式,数据稳定
161.4
161.6
161.6
161.6
161.4
161.4
161.2
161.3
161.3
161.4
161.5
161.5
161.5
161.7
161.8
161.7
161.7
161.8
161.8
161.8
161.8
162.1
161.9
161.8

我看了mx\my\mz的原数据,的确跳动是挺大的,这也解释了IMU方式为什么跳动大。
但是为什么AHRS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呢?这个想不通 mx=-28.000000, my=-98.000000, mz=-114.000000
mx=-28.000000, my=-96.000000, mz=-114.000000
mx=-26.000000, my=-99.000000, mz=-111.000000
mx=-38.000000, my=-97.000000, mz=-109.000000
mx=-38.000000, my=-93.000000, mz=-106.000000
mx=-34.000000, my=-100.000000, mz=-110.000000
mx=-38.000000, my=-97.000000, mz=-111.000000
mx=-29.000000, my=-99.000000, mz=-116.000000
mx=-25.000000, my=-96.000000, mz=-117.000000
mx=-32.000000, my=-94.000000, mz=-107.000000
mx=-29.000000, my=-95.000000, mz=-109.000000
mx=-32.000000, my=-96.000000, mz=-117.000000
mx=-32.000000, my=-96.000000, mz=-112.000000
mx=-31.000000, my=-97.000000, mz=-109.000000
mx=-25.000000, my=-96.000000, mz=-119.000000
mx=-37.000000, my=-98.000000, mz=-107.000000
mx=-32.000000, my=-91.000000, mz=-117.000000
mx=-33.000000, my=-97.000000, mz=-109.000000
mx=-34.000000, my=-91.000000, mz=-107.000000
mx=-30.000000, my=-94.000000, mz=-112.000000
mx=-29.000000, my=-99.000000, mz=-109.000000
mx=-29.000000, my=-99.000000, mz=-113.000000
mx=-32.000000, my=-98.000000, mz=-105.000000
mx=-29.000000, my=-95.000000, mz=-111.000000
mx=-29.000000, my=-93.000000, mz=-109.000000
mx=-31.000000, my=-102.000000, mz=-116.000000
mx=-31.000000, my=-95.000000, mz=-109.000000
mx=-29.000000, my=-99.000000, mz=-111.000000
mx=-30.000000, my=-98.000000, mz=-110.000000
mx=-34.000000, my=-100.000000, mz=-110.000000
mx=-31.000000, my=-99.000000, mz=-109.000000
mx=-31.000000, my=-102.000000, mz=-111.000000
mx=-33.000000, my=-97.000000, mz=-109.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我使用了你的代码,发现IMU方式算出的Yaw的稳定性很差,而AHRS的稳定性较好(1度以内变化)。
这是什 ...

IMU方式,你用什么求的yaw?

网友AY:
引用 楼主:
IMU方式,你用什么求的yaw?
Yaw   = -(0.9 * (-Yaw + init_gz*2*halfT) + 5.73 * atan2(init_mx*cos(Roll) + init_my*sin(Roll)*sin(Pitch) + init_mz*sin(Roll)*cos(Pitch), init_my*cos(Pitch) - init_mz*sin(Pitch)));

Yaw = 0.92 * (Yaw + gz*2*halfT) + 0.08 * Mag_Yaw;

楼主,你在IMU方式的公式里,gz*2*halfT应该再乘以57.3。
我测试的方法是,单使用Yaw = Yaw + gz*2*halfT*57.3,或者单使用Yaw=Mag_Yaw;

前者,静止的时候,角度慢慢往上漂,一直漂,我觉得应该是没校准好;
后者,数据跳动就像上贴那样,4-5度之间跳动,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平均值处理。

因为时间有限,我现在主要把精力放在AHRS上面了,有空再测试IMU的方式。
PS:我做的是航向仪,需要三维补偿。

网友AY:
再有两个问题请教:楼主在使用磁力计的时候,在init_quaternion和while里面使用了两种方式:
我想问下:while里面的方式是为了获得更高频率吗?
另外,我这边测得的结果是mpu_set_bypass(0);不用磁力计的数据也能得到更新。
        mpu_set_bypass(1);                     //开启bypass,必须有这句代码
        mpu_get_compass_reg(mag, ×tamp);  //读取compass数据
        //进行x y轴的校准,未对z轴进行校准,参考MEMSense的校准方法
        init_mx =(float)mag[1]-offset_x;
        init_my =(float)mag[0]-offset_y;
        init_mz =(float)-mag[2]-offset_z;

        mpu_set_bypass(0);
                data_write[6]=0x00;
                data_write[7]=0x02;
        i2cwrite(MPU9150_Addr, User_Ctrl, 1, data_write+6);         //关闭MPU9150的I2C_MASTER模式,必须要有这句
                Delay(24000);            //这俩句之间的延迟至少24000
                i2cwrite(MPU9150_Addr, Bypass_Enable_Cfg, 1, data_write+7);         //开启bypass,必须有这句代码,综合这两句就是开启Bypass though

        mpu_get_compass_reg(mag, ×tamp);  //读取compass数据
        //进行x y轴的校准,未对z轴进行校准,参考ST的校准方法
        init_mx =(float)mag[1]-offset_x;
        init_my =(float)mag[0]-offset_y;
        init_mz =(float)-mag[2]-offset_z;

                data_write[6]=0x20;
                data_write[7]=0x00;
                i2cwrite(MPU9150_Addr, User_Ctrl, 1, data_write+6); //开启MPU9150的I2C_MASTER模式,必须要有这句
                Delay(24000);                   //这俩句之间的延迟至少24000
                i2cwrite(MPU9150_Addr, Bypass_Enable_Cfg, 1, data_write+7);//关闭bypass,必须有这句代码,综合这两句就是关闭Bypass though

网友AY:
楼主在AHRS方式里没有使用run_self_test();,是不是也应该使用这个函数?
我在使用run_self_test()的时候遇到楼上一个同学遇到的问题,返回值是0x4,也就是说gyro和accel没有成功,这个没想明白,用的就是楼主的原版程序,
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 INV_XYZ_COMPASS) 三者都是开启的。

网友BA:
好高端呢

网友BA:
能起飞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你在IMU方式的公式里,gz*2*halfT应该再乘以57.3。
我测试的方法是,单使用Yaw = Yaw + gz*2*hal ...
楼主,你在IMU方式的公式里,gz*2*halfT应该再乘以57.3。
我测试的方法是,单使用Yaw = Yaw + gz*2*halfT*57.3,或者单使用Yaw=Mag_Yaw;

前者,静止的时候,角度慢慢往上漂,一直漂,我觉得应该是没校准好;
后者,数据跳动就像上贴那样,4-5度之间跳动,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平均值处理。

我IMU公式里的求yaw,gz*2*halfT不用再乘以57.3,gz*2*halfT的单位就是角度,不是弧度,公式我都自己测试过,用过的,没问题。

你单使用Yaw = Yaw + gz*2*halfT*57.3有漂移,是因为陀螺仪长时间积分有误差积累,所以才会漂移,不是没校准好的问题,这个方法也不可取,短时间可用,长时间误差太大

单使用Yaw=Mag_Yaw,你的Mag_Yaw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再有两个问题请教:楼主在使用磁力计的时候,在init_quaternion和while里面使用了两种方式:
我想问下:whi ...

是的,不过现在我正在用的方法更快,只是每10ms左右更新一次磁力计的数据,这个频率足够了,磁力计本身的output rate也才几百hz而已,没必要死等磁力计的数据,基本上现在我姿态更新速率可以到500hz,过段时间再开一贴,更新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在AHRS方式里没有使用run_self_test();,是不是也应该使用这个函数?
我在使用run_self_test()的时候遇 ...

这个自检我没用,看代码只有用dmp的时候,这个自检才有用,我现在都是自己校准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在AHRS方式里没有使用run_self_test();,是不是也应该使用这个函数?
我在使用run_self_test()的时候遇 ...

run_self_test()需要传感器位置放正,z轴朝上并静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A:
能起飞了么

正在调参数,尽量保证能飞的稳定一些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我IMU公式里的求yaw,gz*2*halfT不用再乘以57.3,gz*2*halfT的单位就是角度,不是弧度,公式我都自己测 ...
init_gx=(float)(gyro[0] / (Gyro_500_Scale_Factor * 57.3));                       //单位转化成:弧度/s
Yaw   = -(0.9 * (-Yaw + init_gz*2*halfT) + 5.73 * atan2(init_mx*cos(Roll) + init_my*sin(Roll)*sin(Pitch) + init_mz*sin(Roll)*cos(Pitch), init_my*cos(Pitch) - init_mz*sin(Pitch)));

比如在GD32F103CB IMU这个工程里面,init_gx在进入函数IMUupdate()之前的单位是弧度/s,在后面的公式中直接乘以s,并没有转化成角度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正在调参数,尽量保证能飞的稳定一些

我来谈谈自己校准磁力计的方法吧。
X\Y轴的校准:平面旋转一周,取mx_max,mx_min,my_max,my_min,根据实测(mx_max-mx_min)和(my_max-my_min)基本是相等的,所以我觉得灵敏度可以不用修正,不如直接相信出厂时候的一致性,毕竟即使是自己的校准过程也是有误差的。这样我们需要保存的就是(mx_max+mx_min)/2,(my_max+my_min)/2这两个偏置值offset。
Z轴的校准:Z轴在竖直或者竖直倒立的时候有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们同样可以测得(mz_max+mz_min)/2,同理默认Z轴的灵敏度和X/Y轴是相等的。
后面的处理只要init_mx =(float)mag[1]-offset_x;init_my =(float)mag[0]-offset_y;init_mz =(float)-mag[2]-offset_z;即可。
根据实测,这样的校准方式在倾斜的时候效果还是不错的。不知道楼主的校准方法怎么样,如果Z轴不校准的话,倾斜的时候变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比如在GD32F103CB IMU这个工程里面,init_gx在进入函数IMUupdate()之前的单位是弧度/s,在后面的公式 ...

看样子是需要乘以57.3,我也忘了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了,当时没乘以57.3,测得yaw也是很准确,你试试吧,看乘和不乘有什么区别。

忘了说了,如果可以的话,把测试结果发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我来谈谈自己校准磁力计的方法吧。
X\Y轴的校准:平面旋转一周,取mx_max,mx_min,my_max,my_min,根据实 ...

这些方法我现在不用了,到时候更新代码的时候再一起放上来。
灵敏度和偏置都要校准,并且要空间上校准

网友BB:
MPU9150, 9轴sensor,不错,顶

网友AY:
楼主,你在“第三部分:如何确定自己的轴向”截图部分出自哪个pdf?我想看一下推导过程。
ZYX方式我能在网上找到对应的公式,但是ZXY方式的变化我就弄不明白了。
还有初始化四元数和最后结算的欧拉角公式前的符号,正或负快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你在“第三部分:如何确定自己的轴向”截图部分出自哪个pdf?我想看一下推导过程。
ZYX方式我能在网 ...

我记得我代码里,zyx和zxy的方式都有

网友AY:
引用 楼主:
这些方法我现在不用了,到时候更新代码的时候再一起放上来。
灵敏度和偏置都要校准,并且要空间上校准 ...

楼主是准备用空间多点的方法求球心坐标吗?能否先简单谈谈

我现在用的是平面校准的方法,参考电子罗盘校准方法
http://bbs.hiapk.com/thread-87471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楼主是准备用空间多点的方法求球心坐标吗?能否先简单谈谈

我现在用的是平面校准的方法,参考电子罗盘校 ...

空间绕8字,找到xyz在空间上的最大最小值,另灵敏度最大的轴的gain=1,求得xyz的gain和offset。
校准方法写成c语言了,不通过PC干预。

网友AY:
引用 楼主:
空间绕8字,找到xyz在空间上的最大最小值,另灵敏度最大的轴的gain=1,求得xyz的gain和offset。
校准方法 ...

按照我的理解,空间绕八字的方法不是通过找最大值最小值的方法来实现的。因为要在三维空间中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绕一个八字是不可能找到的,除非遍历整个三维空间。

空间绕八字的方法应该是通过足够的样本点求出圆心O(γx, γy, γz), 相当于解方程求圆心。在这个过程中,灵敏度首先是默认一致的,所以空间绕八字校准的只是偏置。我看了9-Axis MotionFusion and Calibration Algorithms.pdf,里面讲到的也只有偏置值,没有灵敏度。

另外,pdf中还讲到Compass bias using gyros (ML_MAG_BIAS_FROM_GYRO) ,这个方法我还不是很理解,但是用起来好像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按照我的理解,空间绕八字的方法不是通过找最大值最小值的方法来实现的。因为要在三维空间中找到最大值和 ...

空间8字法不是只绕一个8字。。。。。其目的是让每一个轴向尽可能的扫过8个象限,并且每个象限尽可能多的扫描,这时得到的max和min才有意义,也可以通过这个max和min得到gain和offset,这样扫出来的是个椭球,而不是圆球,所以不存在圆心一说,我也没看到要求灵敏度首先要一致,在用任何方法校准之前如何先保证灵敏度一致?
例如加速度计的校准,也是先取+1g和-1g下的数据,然后才得出gain和offset

网友AY:
空间遍历找最大值和最小值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应用有难度。因为在空间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一般只出现在X/Y/Z轴各自与地球磁力线重合的情况下,那么即使通过反复8字也可能无法得到正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这会造成计算的gain和offset有偏差。最大值最小值一般用在平面校准法,比如在X/Y和Y/Z平面各自缓慢旋转一周,就能得到mx_max,mx_min,my_max,my_min,mz_max,mz_min,从而求得各自的gain和offset,因为平面是固定的,所以旋转校准的目的性很强。

对于gain,我的想法是校准还不如不校准。我测试过PNI和honeywell的磁传感器(分立元件),还有ST的集成传感器LSM303DLH,应该说分立元件的灵敏度很差,是必须校准的;但是集成传感器如LSM303DLH、AK8975的灵敏度一致性已经相当好了。拿AK8975来说,我在X/Y平面认真地旋转一周,(mx_max-mx_min)(my_max-my_min)两者的值基本相等。另外,我觉得gain不好校准的原因是,根据地球磁场强度50-60uT的大小,(mx_max-mx_min)的值在200-300之间变化,这时如果校准得到的数据即使只有2-3个值的偏差,对gain的影响都很大,况且磁力计读出数据本来就有跳动。相比于自己校准gain,我更相信芯片的一致性。

对于空间8字法,我的观点是通过普通的样本点(不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来找圆心(偏置坐标),这个和楼主的想法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Y:
空间遍历找最大值和最小值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应用有难度。因为在空间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一般只出现在X/Y/ ...

你所说的空间8字难,其实不难,关键在于是否采到足够的样本点而已,我可以拿着四轴全方位的去转,总能找到足够的样本点,真要严格去校准磁力计,就不会用这种大众方法,而且不但要校准,还要有算法去对磁力计进行补偿,以应对可预知的外界磁场的干扰。对于我的四轴来说,只是这个方法足够用了而已。而不是说这个方法最优,这个方法用于水平和空间都可以。说用于水平面校准,其实也是忽略了垂直方向的磁场强度而已,况且地球磁场在地平面也并不是完全垂直于地面的,当你水平面旋转时,肯定会有来自垂直方向磁场的分量进来,这时你得出的gain和offset肯定比空间校准的误差要大,因为你是忽略了垂直方向的磁场。因此只能说,在简陋的校准环境下,空间校准肯定比只有水平面校准强。

你的gain可以不用校准,可是我这边的情况是,我的一个轴Magmax和Magmin之间绝对值之和能比另一个轴多6个uT,不校准gain的话,角度误差肯定很大。同一个型号的芯片,他们的gain和offset都不会完全一样,有的误差甚至大到离谱,如何去相信?只校准offset的话,某些情况能用,某些情况就不好用。如果你觉得你的芯片不用校准gain就已经很好了,那最省事了,可是我用的这几颗芯片需要去校准gain。

其实你说的“通过普通的样本点(不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来找圆心”,在校准之前这个“圆心”并不是真正的圆心,而是椭圆心,因为你不能保证磁力计3个轴的gain是一致的,在你校准以后,你才能保证3个轴的gain误差最小,这个时候的圆心才是圆心。实际上这个方法已经包含了gain的校准.

我的方法严格来说,其实是空间8字的变种,因为我的方法是采用“空间8字的绕动方法”和“平面法拓展到空间”的校准公式,降低运算量,并保证一定的精度。不过我很有兴趣试试你的求圆心公式法,不知可否将具体推导公式共享一下。

网友AY: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空间8字难,其实不难,关键在于是否采到足够的样本点而已,我可以拿着四轴全方位的去转,总能找到 ...

zkcaptain,目前我自己采用的是平面校准法(209楼),包含两个平面的校准,分别是XY平面和YZ平面,这其实已经完成了三维空间校准,包括三轴的gain和offset。但是由于我在做的产品不能在YZ平面进行旋转,所以目前我也正在寻找更好的校准方法,据我所知,honeywell的demo板和iphone的三维电子罗盘都是采用求圆心公式法。

关于gain的校准,gain是由芯片的出厂特性决定的,而offset还和使用环境相关。你测得的结果是“一个轴Magmax和Magmin之间绝对值之和能比另一个轴多6个uT”,这个的确和我的测试结果不同。你的测试结果对我很有参考价值,我会对更多mpu9150的gain进行测试,谢谢。

网友BC(2014-05-12):
楼主你好,请问dmp的self_test()必须要让z轴指天或指地才能正确自检吗?可否修改dmp的某部分代码让z轴任意指向的时候都能自检成功?如果不行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C:
楼主你好,请问dmp的self_test()必须要让z轴指天或指地才能正确自检吗?可否修改dmp的某部分代码让z轴任意 ...

自检检测的是晃动,有晃动自检就失败,因为晃动时得到的bias是错误的。代码可以修改,看你对代码的理解程度了

网友BC:
引用 楼主:
自检检测的是晃动,有晃动自检就失败,因为晃动时得到的bias是错误的。代码可以修改,看你对代码的理解程 ...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发现,DMP的初始化只能平放着初始才会准确,如果倾斜一个大一点的角度来初始的话,DMP建立的初始坐标既非是水平坐标系,也不是以机体本身作为坐标系,而是在水平系和本身坐标系之间建立了一个坐标系。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BB:
GD32F103+MPU9150 四轴飞行器第一步:9DOF姿态融合,顶

网友BC:
引用 楼主:
自检检测的是晃动,有晃动自检就失败,因为晃动时得到的bias是错误的。代码可以修改,看你对代码的理解程 ...

还有我想问一下DMP的初始坐标是在哪里建立的,因为我想修改它初始坐标的轴向。

网友BD:
好资料,好好的研究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C:
还有我想问一下DMP的初始坐标是在哪里建立的,因为我想修改它初始坐标的轴向。 ...

DMP是内置的,修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C: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发现,DMP的初始化只能平放着初始才会准确,如果倾斜一个大一点的角度来初始的话,DMP建 ...

就是这么设计的,加速度计与水平坐标系偏差一定范围,就自检失败

网友BE: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当result=0x01时,表示陀螺仪自检完毕;当result=0x02时,表示加速度计自检完毕;当result=0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之前的都通过了 在这里显示bias has not been .......测得result值为0x04是不是意味着只有磁力计通过了自检?传感器稳定没动 z轴也朝上了 楼主能不能帮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E: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之前的都通过了 在这里显示bias has not been .......测得result值为0x04是不是意味着 ...

先跳过自检,看看你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通信是否正常

不用dmp就没必要用那个自检函数

网友BF:
楼主,请问这些算法涉及哪些专业课的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F:
楼主,请问这些算法涉及哪些专业课的知识啊?

惯性导航,自控原理,MEMS应用

网友B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设计的,加速度计与水平坐标系偏差一定范围,就自检失败

经过这几天的研究,DMP确实不能以任意空间角度来进行初始化,但是可以修改部分代码,让它可以以水平(重力与z轴重合),侧放(重力与x轴重合),竖直放(重力与y轴重合)来进行初始化。

网友BG:
楼主好 : 我想问一个问题,用四元数不是说能解决奇异性的问题么,为什么将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后,当pitch接近90度时,roll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知道楼主遇到同样的状况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G:
楼主好 : 我想问一个问题,用四元数不是说能解决奇异性的问题么,为什么将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后,当pitch ...

四元数能解决奇异性的问题是指直接用四元数来表达姿态,不用欧拉角来表达,你将四元数转成欧拉角,最后不还是用欧拉角来表达的姿态?四元数本身已经包含了姿态的所有信息

网友BH:
很专业,很牛X

网友BH:
很威武,赞一个

网友BG:
引用 楼主:
四元数能解决奇异性的问题是指直接用四元数来表达姿态,不用欧拉角来表达,你将四元数转成欧拉角,最后不 ...

楼主好:是这样的 我最终要用姿态角做控制,而四元数不能直观的表示姿态,因此最后将四元数转换成pitch yaw roll,就出现了pitch在90度附近 roll很快变化的问题 请问楼主这种情况有么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G:
楼主好:是这样的 我最终要用姿态角做控制,而四元数不能直观的表示姿态,因此最后将四元数转换成pitch y ...

查一查“全姿态欧拉角”或者百度如何解决欧拉角奇异点的相关信息,我暂时没用到过这些,也不了解

网友BG: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楼主在做倾角补偿时效果怎么样,我的倾角补偿总是有问题,初步怀疑是z轴的数据有问题,请问对磁力计做了灵敏度调整后还需要做乘以那个0.3ut么 需不需要进一步x,y,z轴的校准

网友BG:
引用 楼主:
查一查“全姿态欧拉角”或者百度如何解决欧拉角奇异点的相关信息,我暂时没用到过这些,也不了解 ...

哦哦 谢谢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G: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楼主在做倾角补偿时效果怎么样,我的倾角补偿总是有问题,初步怀疑是z轴的数据有问题, ...

磁力计做完灵敏度调整需要校准,灵敏度调整跟校准没关系,0.3那个系数是转化单位用的,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单位,类似于你想要速度(m/s)还是位移(m),具体看datasheet

网友BI:
楼主我拿M4的去做,把代码移植过去后,串口发回来是 mpu initialization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I:
楼主我拿M4的去做,把代码移植过去后,串口发回来是 mpu initialization error......
...

I2C时序问题,调一调I2C的延迟

网友BI:
引用 楼主:
I2C时序问题,调一调I2C的延迟

调好了,谢谢回答

网友BI:
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偏航角测出来一直是259.63,无论旋转到哪个方向等稳定后都是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I:
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偏航角测出来一直是259.63,无论旋转到哪个方向等稳定后都是这个值 ...

这个问题比较宽泛,从软件到硬件都有可能,你先好好找找,直接移植代码未必能用

网友BI: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比较宽泛,从软件到硬件都有可能,你先好好找找,直接移植代码未必能用 ...

楼主,你好,硬件不应该有问题, 就是俯仰和横滚角都对着呢,就是偏航角(Yaw)由初始化好的90多度,一直增加到 259多度,然后就不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首先收到的是Compass not foun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W:
算法的学习,是不是要看秦永元的书呢?

网友BI:
引用 网友W:
算法的学习,是不是要看秦永元的书呢?

这个上面讲四元素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BI:
楼主,你好,我把代码移植到f4中,只有偏航角不对,首先收到的是Compass not found,磁力计的xyz是(附件中的那个值),无论在那个方向都没变化,急需各位仁兄帮个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I:
楼主,你好,我把代码移植到f4中,只有偏航角不对,首先收到的是Compass not found,磁力计的xyz是(附件中 ...

读取compass的时序不对,我记得这个帖子里我好像贴过一个代码,你找找,找不到的话你把读取compass时的那个dalay慢慢往大了加,不过这样频率就慢了,最好用我后来发的那个代码,磁力计数据大概7-10ms读一次就行

网友BI:
引用 楼主:
读取compass的时序不对,我记得这个帖子里我好像贴过一个代码,你找找,找不到的话你把读取compass时的那 ...

楼主,这可能是i2c_read()这个函数的问题,但为什么读俯仰和横滚角也是这个这个函数,他们两个是对的,楼主读取compass说的那个delay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在setup_compass(void)函数中读出来的data[0] == AKM_WHOAMI不成立,

网友BJ:
请问下楼主,我使用你的程序,芯片是stm32f103,初始化还有DMP驱动加载以及一些基本的设置没问题,但run_self_test过不了,把自检函数屏蔽了,FIFO里也读不到数据,请问下式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J:
请问下楼主,我使用你的程序,芯片是stm32f103,初始化还有DMP驱动加载以及一些基本的设置没问题,但run_sel ...

看下自检哪没过去,单步调试一下。
还有ST的只能到72Mhz,你看下你用的我哪个程序,我有一个是GD用的跑108M的

网友BJ:
引用 楼主:
看下自检哪没过去,单步调试一下。
还有ST的只能到72Mhz,你看下你用的我哪个程序,我有一个是GD用的跑10 ...

我执行到mpu_run_self_test函数里面的accel_self_test、gyro_self_test函数不成功,这两个函数执行完以后返回值不为零;我STM32相关的部分是自己写的,频率是72M,DMP驱动部分用的是你的程序。
还想问下,你能否留个QQ或者什么的联系方式,可以方便联系你,现在的项目里用到MPU9150来计算角度,时间很紧张,之前又没有用姿态传感器,所以还要多请教一下你。

网友BJ:
楼主在吗?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BJ:
楼主,我之前I2C用的是stm32的硬件I2C来做的,后来我参照你的软件模拟的I2C来做了以后自检函数是可以通过了,但是dmp_read_fifo读不出数据,然后走单步调试发现读FIFO时候FIFO已经溢出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我现在没使用磁力计,因为磁力计在初始化的时候找不到,磁力计的地址好像不对,请问下这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BI(2014-06-11):
引用 网友BJ:
楼主,我之前I2C用的是stm32的硬件I2C来做的,后来我参照你的软件模拟的I2C来做了以后自检函数是可以通过了 ...

我刚开始磁力计在初始化的时候找不到,可能是IIC时序的问题,你试试调一下时序

网友BJ:
引用 网友BI:
我刚开始磁力计在初始化的时候找不到,可能是IIC时序的问题,你试试调一下时序 ...

是调I2C_delay这个函数的延时时间吗?

网友BI:
引用 网友BJ:
是调I2C_delay这个函数的延时时间吗?

恩,我是调的那个

网友BJ:
引用 网友BI:
恩,我是调的那个

我现在里面的循环变量i设的是7,你设的是多少?

网友BI:
引用 网友BJ:
我现在里面的循环变量i设的是7,你设的是多少?

我用的是f4,我设的24

网友BJ:
引用 网友BI:
我用的是f4,我设的24

你主频用的是72M吗?

网友BI:
急需楼主帮忙,楼主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读出来AKM_REG_ST1这个寄存器的tmp[0]=0,导致后面的直接返回,所以磁力计的数据一直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I:
急需楼主帮忙,楼主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读出来AKM_REG_ST1这个寄存器的tmp[0]=0,导致后面的直接返回,所以磁 ...

      tmp[6]=0x00;
      data_write[6]=0x01;
      i2cread(Compass_Addr, Compass_ST1, 1, tmp+6);
      if(tmp[6] == 1)
      {
        i2cread(Compass_Addr, Compass_HXL, 6, tmp);//读取compass
            mag[0] = (((signed short int)tmp[1]) << 8) | tmp[0];
        mag[1] = (((signed short int)tmp[3]) << 8) | tmp[2];
        mag[2] = (((signed short int)tmp[5]) << 8) | tmp[4];

            mag[0] = ((long)mag[0] * mag_sens_adj_val[0]) >> 8;  //灵敏度调整
        mag[1] = ((long)mag[1] * mag_sens_adj_val[1]) >> 8;
        mag[2] = ((long)mag[2] * mag_sens_adj_val[2]) >> 8;
                //修正mag
            init_mx =(float)mag[1] * MXgain + MXoffset;                //转换坐标轴
        init_my =(float)mag[0] * MYgain + MYoffset;
        init_mz =(float)-mag[2] * MZgain + MZoffset;
            i2cwrite(Compass_Addr, Compass_CNTL, 1, data_write+6);         //开启compass:single measurement mode

参考一下吧

网友BI:
引用 楼主:
tmp[6]=0x00;
      data_write[6]=0x01;
      i2cread(Compass_Addr, Compass_ST1, 1, tmp+6);

谢谢楼主,你说我的那个问题你说可能是什么问题,我觉得不是IIC的问题,因为它读其它数据是正确的,但是我又不找不出是哪儿的问题,i2c_read(st.chip_cfg.compass_addr, AKM_REG_ST1, 1, tmp);他读出来的是0,这个原因是是不是数据没准备好,如果是的话,这要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I:
谢谢楼主,你说我的那个问题你说可能是什么问题,我觉得不是IIC的问题,因为它读其它数据是正确的,但是我 ...

9150的磁力计是单独的一个芯片,它的读取跟另外两个不一样,需要注意时序和读取流程,不管哪个没弄好都度不对,也不排除芯片本身有问题,更可能的是你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楼主,我之前I2C用的是stm32的硬件I2C来做的,后来我参照你的软件模拟的I2C来做了以后自检函数是可以通过了 ...

单步调DMP有时候是有问题,感觉起来好像是单步调会错过DMP内部的一些东西,最好设断点调,中间不要停顿,直接执行到断点
DMP这部分除非你代码有问题,不然不会读不出数据。
磁力计地址是0x0C,注意I2C读写函数里要有addr<<1,具体看楼上

网友BJ:
引用 楼主:
单步调DMP有时候是有问题,感觉起来好像是单步调会错过DMP内部的一些东西,最好设断点调,中间不要停顿, ...

刚试了下可以了,我的I2C读写是直接输出地址的,所以磁力计一直不对,那其实磁力计的地址不是0x0C,而是移位过后的0x18吧。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下你的算法对pitch旋转到90度,其他轴的角度开始乱跳的现象有消除吗?就是万向节锁的状况

网友BI:
引用 楼主:
9150的磁力计是单独的一个芯片,它的读取跟另外两个不一样,需要注意时序和读取流程,不管哪个没弄好都度 ...

我是直接买的模块,焊接估计没问题

网友BI:
引用 楼主:
9150的磁力计是单独的一个芯片,它的读取跟另外两个不一样,需要注意时序和读取流程,不管哪个没弄好都度 ...

楼主,可不可以说一说磁力计的读取流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I:
楼主,可不可以说一说磁力计的读取流程,谢谢了

代码都给你了,还怎么说流程?

网友BI:
引用 楼主:
代码都给你了,还怎么说流程?

楼主,我现在是AKM_REG_ST1这个寄存器的读出来的值一直是0,磁力计的数据也一直是一个数,这是不是哪儿的操作的读写或设置有问题(我的代码是把你给的那个代码移植到STM32f4单片机中的),现在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BI:
引用 楼主:
代码都给你了,还怎么说流程?

楼主,我现在是AKM_REG_ST1这个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一直是0,正确的话应该是1,磁力计的数据一直是一个数,但我读AKM_REG_WHOAMI这个寄存器是对的,可不可以说明我的IIC是正确的,还有就是磁力计的数据一直是一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I:
楼主,我现在是AKM_REG_ST1这个寄存器的读出来的值一直是0,磁力计的数据也一直是一个数,这是不是哪儿的 ...

把你compass部分的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BJ:
引用 楼主:
单步调DMP有时候是有问题,感觉起来好像是单步调会错过DMP内部的一些东西,最好设断点调,中间不要停顿, ...

楼主,我想问下对于转到90度产生奇异点的状况可以消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楼主,我想问下对于转到90度产生奇异点的状况可以消除吗?

可以,但是我不会

网友BI:
引用 楼主:
把你compass部分的代码贴出来吧

这部分代码我就没改,还是你传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I:
这部分代码我就没改,还是你传的那个

那你看见那个Dalay没有?看见后面的注释没有?
Delay(33000);                   //这俩句之间的延迟至少24000(72mhz下),至少33000(108Mhz下)

网友BI:
引用 楼主:
那你看见那个Dalay没有?看见后面的注释没有?
Delay(33000);                   //这俩句之间的延迟至少24000(72mhz下) ...

楼主,我的是84M,Delay(54000)都不行
  1. i2cwrite(MPU9150_Addr, User_Ctrl, 1, data_write+6);//关闭MPU9150的I2C_MASTER模式,必须要有这句,写入0x00
  2. Delay(54000);            //这俩句之间的延迟至少24000
  3. i2cwrite(MPU9150_Addr, Bypass_Enable_Cfg, 1, data_write+7);

网友BK:
楼主,可以具体讲讲pid算法么?看了你之前的帖子,说的比较笼统,看不明白。网上也有好多资料,也看的云里雾里的。现在就差pid控制这块了

网友BI:
引用 网友BK:
楼主,可以具体讲讲pid算法么?看了你之前的帖子,说的比较笼统,看不明白。网上也有好多资料,也看的云里 ...

你用的是楼主的这个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I:
楼主,我的是84M,Delay(54000)都不行

慢慢往上加,如果你磁力计没问题,I2C没问题,慢慢增加这个值磁力计读数就会通,像上面说的,这种方法比较笨,你还是用我上面给你贴的代码吧,那也是我现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K:
楼主,可以具体讲讲pid算法么?看了你之前的帖子,说的比较笼统,看不明白。网上也有好多资料,也看的云里 ...

这块目前我用的标准的PID,能飞,但是效果不好,还在慢慢改善,以后会发上来的。

以下解释只针对标准的PID:
标准的PID,就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来运算,那就是<“角度的期望值expect”和“传感器给出的姿态角measured”的差e(t)>
1.其中角度的期望值就是遥控给出的信号,这个信号你也可以理解为:一般都包含pitch、roll、yaw和油门,当然准确的来说不能这么表达,由于遥控给到MCU里面都是PWM高电平的持续时间t,所以要将t乘以一个你自己定义的系数,来将t转化为角度;

2.而传感器给出的姿态角就是欧拉角了;

由以上两条就能得出e(t)=expect-measured,然后对e(t)进行PID运算即可,具体的控制性能,就看你PID算法和PID参数怎么弄了

网友BJ:
请问下楼主,你是否使用DMP来配置过姿态运动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J:
请问下楼主,你是否使用DMP来配置过姿态运动的中断?

没有

网友BJ:
引用 楼主:
代码都给你了,还怎么说流程?

楼主,紧急求助啊!我之前在stm32f103上把DMP都调好了,角度也输出了。今天把板子拿出来再试一下的时候,发觉最初的初始化函数mpu_init有时通得过,有时通不过,通不过的时候我加断点看过,在执行到这个函数的i2c_write(st.hw->addr, st.reg->pwr_mgmt_1, 1, &(data[0])就失败了。即使mpu_init通过的情况,程序执行到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也失败。
  我的程序没有改过,板子也没有动过,而且换了几块板子都是这样,请问下楼主这到底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楼主,紧急求助啊!我之前在stm32f103上把DMP都调好了,角度也输出了。今天把板子拿出来再试一下的时候, ...

加大I2C的延迟函数试试,你给的信息太笼统了

网友BJ:
引用 楼主:
加大I2C的延迟函数试试,你给的信息太笼统了

已经解决了,是外部中断的问题。
还想问下,楼主配置过MPU9150的中断吗?就是有运动状态就产生中断

网友BJ(2014-07-11):
楼主,又打扰了不好意思。我想问下gyro_orientation是旋转矩阵吗?是用来确定板子的方位的吗?如果板子的方位不同是不是就要修改这个数组?具体的原理我不是很明白,我是直接用楼主代码里的设置,然后板子水平放置时候好像是可以的(Z轴朝天,Y轴朝前,X轴朝右),算出来的三个角度也正常。如果我现在把板子垂直放置(好比把手机竖直屏幕对着自己放置),这种情况下,gyro_orientation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楼主,又打扰了不好意思。我想问下gyro_orientation是旋转矩阵吗?是用来确定板子的方位的吗?如果板子的方 ...

gyro_orientation只针对陀螺仪,可以改变陀螺仪xyz的方向,accel mag的方向需要自己手动去改。
gyro_orientation是3x3的矩阵,第一列代表x轴,第二列代表y轴,第三列代表z轴
{ 0, 1, 0,
-1, 0, 0,
  0, 0, 1};
就表示gyro的xy轴互换,且交换后的x'轴反向,也就是说将(x y z)变成了(y' -x' z),z轴不变

网友BL:
:lol膜拜呀

网友BM(2014-08-29):
看到 这么好一篇关于四轴的帖子,真是谢谢楼主对我们新手的指导。

网友BN:
原来要注册登录才能看见图片和附件啊!

网友BO:
这个东西给力

网友BP:
在来个原理图就好了,我等菜鸟也能跟着玩了就!

网友BQ:
最近在看楼主写的四轴程序,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想请教大家
在初始化四元数的函数 void init_quaternion(void)里
里面有这几句
init_Roll = -atan2(init_ax, init_az);    //算出的单位是弧度,如需要观察则应乘以57.295780转化为角度
init_Pitch=  asin(init_ay);              //init_Pitch = asin(ay / 1);
init_Yaw  =  atan2(init_mx*cos(init_Roll) + init_my*sin(init_Roll)*sin(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Roll)*cos(init_Pitch),
                    init_my*cos(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Pitch));//类似于atan2(my, mx),其中的init_Roll和init_Pitch是弧度

请问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呢?是有什么公式吗?
init_Roll。init_Pitch。init_Yaw这三个参数是原始状态的欧拉角吗?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 通过传感器读过来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算出欧拉角了?如果能直接算出欧拉角的话,为什么下面还要用四元数来计算欧拉角呢?直接算欧拉角不就行了  想不明白,望指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Q:
最近在看楼主写的四轴程序,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想请教大家
在初始化四元数的函数 void init_quaternion ...

飞机起飞前总要确定自己的方位,这段代码就是求起飞前方位的,让飞机知道自己起飞前处于什么状态,重点不是init_Roll。init_Pitch。init_Yaw,而是下面的q0 q1 q2 q3

网友BQ:
引用 楼主:
飞机起飞前总要确定自己的方位,这段代码就是求起飞前方位的,让飞机知道自己起飞前处于什么状态,重点不 ...

init_Roll这三个参数就是飞机起飞前的初始状态,应该就是初始的欧拉角,请楼主看看我提出的几个问题,麻烦您帮忙一一解答下!另外MPU6050的DMP好像能直接读出四轴的欧拉角,是不是就是说不需要用四元数法求出对应的欧拉角,直接从传感器读过来的欧拉角应该直接拿来进行运算了!

网友BR(2014-09-30):
这必须是技术贴啊,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BS(2014-11-12):
楼主,我用你的AHRS的代码其他一切都正常,只是Yaw角在变化后会回到260这个值上面,求解决方案

网友BS:
楼主,我想问个问题:就是用你的AHRS代码后得出Yaw值,但Yaw在变化之后会回到一个固定值,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楼主,我想问个问题:就是用你的AHRS代码后得出Yaw值,但Yaw在变化之后会回到一个固定值,请问是什么原因? ...

仔细对照帖子还有我代码里的注释说明并检查初始化四元数和AHRS融合后的欧拉角计算公式是否正确,实在找不到原因可以上代码,并说明自己硬件的情况,轴向等。
你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需要你详细说明

不知道如何解决...
你的意思是,只要程序正确,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吗?可是我的项目也出现这个问题,只有yaw会回到某固定值,其他的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Q:
init_Roll这三个参数就是飞机起飞前的初始状态,应该就是初始的欧拉角,请楼主看看我提出的几个问题,麻 ...

欧拉角有万向节锁死的特性,所以不能直接用欧拉角来表示物体旋转

mpu6050输出的欧拉角可以用

网友BT:
mpu9150和mpu6050应该是一样,用DMP库就直接能得出欧拉角啊!难道是得出里面6050的欧拉角,其中航向角没有通过磁阻罗盘的修正?

网友BT: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磁阻罗盘的校准只是水平的校准,没有考虑倾斜角度的校准。校准三维的是一个球体,要加上加速度计一起校准。

网友BU(2014-12-22):
多谢楼主的帖子。  另外想问个问题,这个初始化欧拉角的公式的来源是?请问有哪些文献里有讲吗?

网友BU:
楼主请问下,你的代码中:初始化欧拉角和四元数解算欧拉角前的正负号为什么是不一样的,以及这个正负号的确定原理?

//陀螺仪y轴为前进方向
init_Roll = -atan2(init_ax, init_az);    //算出的单位是弧度,如需要观察则应乘以57.3转化为角度
init_Pitch=  asin(init_ay);              //init_Pitch = asin(ay / 1);
init_Yaw  =  atan2(init_mx*cos(init_Roll) + init_my*sin(init_Roll)*sin(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Roll)*cos(init_Pitch),
                   init_my*cos(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Pitch));//类似于atan2(my, mx),其中的init_Roll和init_Pitch是弧度
if(init_Yaw < 0){init_Yaw = init_Yaw + 2*3.141593;}
if(init_Yaw > 360){init_Yaw = init_Yaw - 2*3.141593;}

///*由四元数计算出Pitch  Roll  Yaw
//乘以57.3是为了将弧度转化为角度*/
        Yaw   = -atan2(2*q1*q2 - 2*q0*q3, -2 * q1 * q1 - 2 * q3 * q3 + 1) * 57.3;  //偏航角,绕z轴转动
    if(Yaw < 0 ){Yaw = Yaw + 360;}
        if(Yaw > 360 ){Yaw = Yaw - 360;}
        Pitch = asin(2*q2*q3 + 2*q0*q1) * 57.3; //俯仰角,绕x轴转动
    Roll  = -atan2(-2*q0*q2 + 2*q1*q3, -2 * q1 * q1 - 2 * q2* q2 + 1) * 57.3; //滚动角,绕y轴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U:
多谢楼主的帖子。  另外想问个问题,这个初始化欧拉角的公式的来源是?请问有哪些文献里有讲吗? ...

那个公式都是些基本的数**算,只需要空间想象能力,因为当机体放在地上静止时,你不能保证机体与地平面是绝对平行的,肯定是有一定的倾角,因此要计算初始化欧拉角,比如init_roll和init_pitch可以通过重力的不同分量计算出来:
另重力单位为g,重力方向垂直于地面,在机体静止时,init_roll和init_pitch可以通过重力在加速度计xyz轴上的3个分量计算出来。
而init_yaw仅指水平方向的角度,因此无法通过加速度计单独算出来,因为重力在水平方向分量为0,但是init_yaw可以通过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结合算出来,比如init_yaw=arctan(my/mx),那么由于机体不是绝对水平,因此my和mx肯定不是磁力计直接输出的那个my和mx,而是磁力计输出的my、mx与加速度计结合后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U:
楼主请问下,你的代码中:初始化欧拉角和四元数解算欧拉角前的正负号为什么是不一样的,以及这个正负号的确 ...

时间有点久了,自己写的代码也得看半天才能看明白。。。

应该是yaw、roll和pitch这三个参数的正方向是你自己规定的,定好以后,你运行代码,看实际输出的yaw、pitch、roll的正负与你定义的正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在公式前面加负号即可。该正负号不影响最后结果,只跟你自己定义的正方向有关。

对于init_Roll、init_yaw、init_pitch,这只是你先假定你的飞机静止时处于一个什么姿态,然后结合你定义的正方向,来写公式就行。比如假定飞机静止时init_Roll、init_yaw、init_pitch都比0点稍微偏移了一些。

结合我代码中的所有注释还有帖子内容多看看吧

网友BU:
引用 楼主:
那个公式都是些基本的数**算,只需要空间想象能力,因为当机体放在地上静止时,你不能保证机体与地平面是 ...

多谢你的回答。我还有点疑惑关于init_Pitch,为什么不是init_Pitch = asin(ay /az)而是
init_Pitch = asin(ay / 1)。这个1g重力矢量不要投影到yoz平面上吗?(init_Roll 是投影到了X0Z平面上可以理解。init_Roll = -atan2(init_ax, init_az);  )

网友BV:
楼主 ,请问AHRSupdate算法中的Kp和Ki怎么调,调了很长时间,但是yaw交还是会过冲,不要知道怎么回事,目前kp是2.9 ki是0.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V:
楼主 ,请问AHRSupdate算法中的Kp和Ki怎么调,调了很长时间,但是yaw交还是会过冲,不要知道怎么回事,目前 ...

减小P试试,P太大系统容易震荡,引起过冲
I可以放在0.00x的数量级上调一调

网友BV:
引用 楼主:
减小P试试,P太大系统容易震荡,引起过冲
I可以放在0.00x的数量级上调一调 ...

谢谢楼主指导,原先是因为我把传感器放在了桌子上,桌子下面有金属,对他干扰很大,后来把传感器抬高就好多了。但是现在还有几个小问题需要麻烦你一下1,每次上电结算姿态yaw角都会从初始值减小1度左右,2,每次转动传感器然后停止,如果是向角度减小的方向转动停止后yaw就会继续减小0.5~1度,3,每次pitch或者roll角增加或者减小10度左右yaw也会变1度左右。请问以上三种情况算不算正常,如果不正常应该怎么调,求楼主解读一下

楼主:
磁场干扰是一方面,
是否使用精密转台来进行旋转的?要是用手来旋转,那么你这些误差都不能算是误差。就按正常的算吧

网友BV:
引用 楼主:
磁场干扰是一方面,
是否使用精密转台来进行旋转的?要是用手来旋转,那么你这些误差都不能算是误差。就按 ...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我用手调的。终于可以用这个程序了飞了,原先都是用的DMP

网友BW:
lz 我想问问 传感器是怎么校准的 我才做到传感器校准 嗯....  才第一个 坑爹的HMC5883L  老板给我的文档是错的 被弄的要死要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W:
lz 我想问问 传感器是怎么校准的 我才做到传感器校准 嗯....  才第一个 坑爹的HMC5883L  老板给我的文档是 ...

一般3轴的传感器有2个误差:
1.单一轴的零点误差
2.正交轴的灵敏度误差

理想中,传感器的数值分布应当是一个圆球,而没校准过的传感器的数值分布是一个椭球,校准的目的就是将这个椭球校准成圆球,方法就是消除1和2这两个误差,具体公式可以去一些著名的传感器公司官网看看,或者百度,或者参考我代码中的方法。

校准也分现场校准和离线校准,比如磁力计和加速度计,可能你在南半球校准后,拿到北半球如果不校准就会发现飞行有偏角。因为南半球和北半球的磁场分布不一定一样,重力加速度计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BX(2015-01-24):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不过我还是想知道  init_Yaw   = -atan2(init_mx*cos(init_Roll) + init_my*sin(init_Roll)*sin(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Roll)*cos(init_Pitch), init_my*cos(init_Pitch) - init_mz*sin(init_Pitch));  这句是怎么来的, 公式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楼主有PDF的话,麻烦楼主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X: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不过我还是想知道  init_Yaw   = -atan2(init_mx*cos(init_Roll) + init_my*sin(i ...

直接套公式Equation1和Equation2是不行的,必须要根据自己情况修改公式,或者自己推导公式。
基本的就是Equation 1。

网友BY:
您好,能参考下你的9150 的程序吗?
我的也出现
mpu initialization error.....

这个问题了,而且调I2C延迟也没解决。

网友BY:
引用 楼主:
直接套公式Equation1和Equation2是不行的,必须要根据自己情况修改公式,或者自己推导公式。
基本的就 ...

请问这几张图出自哪一本PDF呢?我上网下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BZ:
我用的MPU6050+HMC5883L做姿态采集,不做飞行器,卡尔曼滤波,目前还没做完,谢谢您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CA:
如此详细的教程,马克一下。

网友CB:
看着都醉了

网友BU(2015-03-20):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在邓正隆书中的两个方向余弦函数式7.2.1 和式1.4.24。他们的旋转顺序都一样,为什么式子相差这么大?哦,不好意思。看错了,旋转顺序是不同的。:handshake7.2.1是Z-Y-X,而1.4.24是Z-X-Y。

网友BU:
引用 楼主:
直接套公式Equation1和Equation2是不行的,必须要根据自己情况修改公式,或者自己推导公式。
基本的就 ...

这初始化的公式,我觉得用方向余弦矩阵来推导,更容易理解一点。求初始的俯仰角和翻滚角时,用n系(地球坐标系)的归一化的重力向量【0 0 1】,旋转至b系(机体坐标系),再与加速度计测得的值进行比较来求出,就可求出的初始俯仰角和翻滚角。
对于偏航角,类似地先将测量值从b系转到n系上,再求解反正切。
但是,我看您的程序中,初始化四元数的函数里面,没有对加计和磁力计测出的值归一化,请问是不是有点问题?此外我看有的文献上的公式也有归一化的。

网友CC:
基于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的姿态融合,能够实时更新四元数,并由四元数解算出姿态角。

网友CC:
传感器MPU9150(INVENSENSE公司的,单芯片内集成了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并且内置DMP用于姿态融合,不过只融合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具有自校准功能。

网友CC:
轴向的定义跟初始化四元数和最后结算的欧拉角有关,跟IMUUpdate四元数更新算法无关,换句话说,不管你的轴向如何定义,IMUUpdate随便用,但是初始化四元数的公式和最后结算欧拉角的公式要做适当的改变。

网友CC:
常见的轴向定义是绕x轴旋转是Roll,绕y轴旋转是Pitch,绕z轴旋转是Yaw。

楼主:
引用 网友BU:
这初始化的公式,我觉得用方向余弦矩阵来推导,更容易理解一点。求初始的俯仰角和翻滚角时,用n系(地球坐 ...

对于黑色字体部分的讨论,我认为只要自己理解起来方便,三个初始化角计算正确,哪种方式都可以,不影响结果。

对于红色字体部分的讨论,初始化时加速度计和磁力计不用归一化也是可以的,只要单位保持一致即可,我代码里是将加速度计的单位定为g,磁力计直接使用的就是原始数据的单位,即便是经过归一化后,在求反正切反正弦时,归一化的值也会被分子分母约分掉的。
归一化的目的:一个是方便在重复运算时提高运算效率;另一个是在写代码时方便同一量纲,不用再反复考虑单位。初始化时不用考虑这两点。当然,做了归一化也可以。

网友BU:
楼主,为啥用你的程序,磁力计输出都是正值啊?

你的程序中貌似没有区分磁力计输出的正负值,手册上是正负值是按如下区分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希望楼主解答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U:
楼主,为啥用你的程序,磁力计输出都是正值啊?

你看到的mag[0]、mag[1]、mag[2]应该是补码的形式,一般传感器的原始数据都是以补码的形式出来的,具体的正负需要自己转换。

网友BU:
引用 楼主:
你看到的mag[0]、mag[1]、mag[2]应该是补码的形式,一般传感器的原始数据都是以补码的形式出来的,具体的 ...

那你的代码呢?我也是用MPU9150啊。刚才换了个芯片,读出的值没有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参考的是你的代码 。

网友BU:
引用 楼主:
你看到的mag[0]、mag[1]、mag[2]应该是补码的形式,一般传感器的原始数据都是以补码的形式出来的,具体的 ...

你的代码中貌似没有区分这个开关的符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U:
你的代码中貌似没有区分这个开关的符号啊。

你再琢磨一下程序吧,我测过我的程序,是有正负的

你也可以把你的代码和磁力计输出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U:
引用 楼主:
你再琢磨一下程序吧,我测过我的程序,是有正负的

你也可以把你的代码和磁力计输出截个图上来看看 ...

我看的是你的代码。刚才重新焊了个芯片,却发现,磁力计的值不会变了。。。。。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U:
我看的是你的代码。刚才重新焊了个芯片,却发现,磁力计的值不会变了。。。。。好纠结。。。 ...

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重焊即可。

网友BU:
引用 楼主:
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重焊即可。

我刚刚是重焊了下一个新的芯片,结果数值不会变,就第一个数值会变下。那是因为没焊好吗

网友BU:
引用 楼主:
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重焊即可。

你的芯片多少钱买的啊?
我的芯片28元买的,貌似坏的。
数据是这样的,在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U:
你的芯片多少钱买的啊?
我的芯片28元买的,貌似坏的。
数据是这样的,在变动

我当时是80元/片买的,不过价格没有参考意义,刚开始我也是怎么调程序都不行,后来重新焊了一下,发现原来是焊接问题,这个东西感觉不是很好焊,也不能说就是芯片坏了。

最好能把代码的图上来看看,数据图看不出来具体原因,如果你能确定不是代码问题,就从焊接上找原因吧,软件方面,目前遇到唯一问题就是要在数据ready后再读取才行,不然数据会出错或者保持不变,也就是说读取磁力计速率不能太快,你看下这个内置磁力计的output rate是多少

网友BU: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是80元/片买的,不过价格没有参考意义,刚开始我也是怎么调程序都不行,后来重新焊了一下,发现原 ...

嗯。我买个了模块,先看看,程序就是移植你的,几乎没改。

网友BU: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是80元/片买的,不过价格没有参考意义,刚开始我也是怎么调程序都不行,后来重新焊了一下,发现原 ...

mxMAX:678.000000;mxMIN:428.000000; myMAX:354.000000;myMIN:83.000000; mzMAX:132.000000;mzMIN:-130.000000;

我发现可能是我的板子上有干扰,芯片拆下来焊在模块上有正负值。但是把模块放在板子上就和这个值差不多。根据上面可以看出每个轴的变化范围大致相同的。250左右。应该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吧?

网友BU:
你的代码中貌似没有对磁力计的输出值进行补码。为了验证正确性
我改了你的代码,让其二进制输出。
signed short int mag[3];
  unsigned char tmp[7], data_write[1];

  tmp[6]=0x00;
  data_write[0]=0x01;
  i2cread(Compass_Addr, Compass_ST1, 1, tmp+6);
  if(tmp[6] == 1)
  {
    i2cread(Compass_Addr, Compass_HXL, 6, tmp);
        mag[0] = (((signed short int)tmp[1]) << 8) | tmp[0];
    mag[1] = (((signed short int)tmp[3]) << 8) | tmp[2];
    mag[2] = (((signed short int)tmp[5]) << 8) | tmp[4];

//          mag[0] = ((long)mag[0] * mag_sens_adj_val[0]) >> 8;  //ÁéÃô¶Èµ÷Õû
//    mag[1] = ((long)mag[1] * mag_sens_adj_val[1]) >> 8;
//    mag[2] = ((long)mag[2] * mag_sens_adj_val[2]) >> 8;

          init_mx =(float)mag[1];                //ת»»×ø±êÖá
    init_my =(float)mag[0];
    init_mz =(float)-mag[2];
        i2cwrite(Compass_Addr, Compass_CNTL, 1, data_write);         //¿ªÆôcompass£ºsingle measurement mode
  }
printf("my:%d(0x%02x%02x) mx:%d(0x%02x%02x) mz:%d(0x%02x%02x) \r\n",mag[0],tmp[1],tmp[0],mag[1],tmp[3],tmp[2],mag[2],tmp[5],tmp[4])        ;
结果发现
my:-495(0xfe11) mx:225(0x00e1) mz:-727(0xfd29)
my:-501(0xfe0b) mx:219(0x00db) mz:-729(0xfd27)
my:-491(0xfe15) mx:221(0x00dd) mz:-729(0xfd27)
my:-496(0xfe10) mx:216(0x00d8) mz:-726(0xfd2a)
my:-495(0xfe11) mx:225(0x00e1) mz:-729(0xfd27)
my:-487(0xfe19) mx:223(0x00df) mz:-727(0xfd29)
my:-496(0xfe10) mx:218(0x00da) mz:-728(0xfd28)
my:-492(0xfe14) mx:220(0x00dc) mz:-726(0xfd2a)
还真的符合,不知道具体原理。可以在计算机中的存储就是以那个补码形式存在吧

网友BU:
楼主你好。我做的姿态解算,不知道怎么老是变化慢。比如动下飞机,要过一会才缓慢地变化到相应的位置。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BU:
引用 楼主:
对于黑色字体部分的讨论,我认为只要自己理解起来方便,三个初始化角计算正确,哪种方式都可以,不影响结 ...

init_Pitch=  asin(init_ay);              //init_Pitch = asin(ay / 1);
那这个式子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当地的重力加速度不一定为1吧。如果用
init_Pitch=  asin(init_ay/(init_ax*init_ax+init_ay*init_ay+init_az*init_az));  会更准确点吧?

网友BU:
采用AHRSupdate进行解算,貌似在大角度动作。比如把机子翻转过来后,发现收敛好慢,就是要过一会才能到达实际的角度。难道也是磁力计不好用的原因吗?

网友BU:
我做的是小四轴,我感觉我开动电机,磁力计的数据就有手套的变化,导致解算出来的姿态就有好大的变动,貌似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U:
init_Pitch=  asin(init_ay);              //init_Pitch = asin(ay / 1);
那这个式子可能是有问题 ...

重力加速度的误差还是那句话,根据个人需求来,在别人的基础上针对自己的情况做改进是更好的。

电机离传感器近,对磁力计有影响,需要滤波或算法补偿,要不然就不用磁力计

网友CD:
MPU9150(INVENSENSE公司的,单芯片内集成了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并且内置DMP用于姿态融合,不过只融合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具有自校准功能。

网友CE:
该分享非常不错的。

网友CF(2015-04-21):
楼主,我有个问题想问。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用惯性传感器(9轴数据)来检测物体运动轨迹,也就是得到姿态矩阵后进行加速度变换,从b系到n系。a-v-s(积分积分)
四元数求解用的四阶龙格库塔法,姿态矩阵求解应该没问题,感觉问题出在了加速度变换上面,加速度变换后出错(很离谱,静止放置时b系加速度在0左右,变换后蹭蹭蹭往上长),导致位移计算不出来,楼主大概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吗?
我用的matlab处理的数据,诚心求解。

网友CG:
这个帖子写得太好了,找了好久这样的好帖,赞

网友CH:
引用 网友BZ:
我用的MPU6050+HMC5883L做姿态采集,不做飞行器,卡尔曼滤波,目前还没做完,谢谢您的分享,学习了 ...

你好 我现在在做航向角仪 请问你用卡尔曼滤波的航向角如何?能否分享一下代码?

网友CH: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用mpu9150在做姿态,然后我的陀螺仪和加计读数读正确,但磁力计读数感觉有问题,Id能读出,低8位数据读出来也会随着转动而变化,但高8位要么是0要么是255,感觉这不对。我的磁力计代码如下:
void READ_AK8975(void)
{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USER_CTRL, 0x00);
delay_ms(3);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INT_PIN_CFG, 0x02);

Single_Write(AK8975_I2C_ADDR,AK8975_CNTL, 0x01); //不加这句无法连续读数

BUF[0]=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XL);
BUF[1]=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XH);
MX=(BUF[1]<<8)|BUF[0];

BUF[2]=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YL);
BUF[3]=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YH);
MY= (BUF[3]<<8)|BUF[2];

BUF[4]=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ZL);
BUF[5]=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ZH);
MZ=(BUF[5]<<8)|BUF[4];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USER_CTRL, 0x20);
delay_ms(3);
Single_Write(MPU6050_Addr,INT_PIN_CFG, 0x00);
}

按照这个写的:
读取顺序:
1.关闭MPU9150的I2C_MASTER模式
2.延迟2ms左右
3.开启bypass

4.读取compass数据

5.开启MPU9150的I2C_MASTER模式
6.延迟2ms左右
7.关闭bypass

以上这个顺序我试了很多遍,少1条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虽然

少其中1条可以读,但是过一会或者晃一晃数据就不变了。。

第2、6条这个延迟你可以试,找到最小的延迟时间。官方库里给的是3ms

延迟,但是我觉得1.5ms就够了,2ms比较安全

延时我也试着增大,但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H: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用mpu9150在做姿态,然后我的陀螺仪和加计读数读正确,但磁力计读数感觉有问题,Id能读 ...

你这个方法跟我最开始用的方法一样,中间那个延迟要大概2ms以上才行,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安全,而且读取磁力计的速率慢,我就换了另外一种方法,见楼主位代码。
我个人也感觉mpu9150集成的这个磁力计有问题,同样的代码不同的mpu9150很有可能读数据出错,不知道为啥。它这个磁力计是一个裸die叠封进去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他们公司之后的产品我就没关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F:
楼主,我有个问题想问。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用惯性传感器(9轴数据)来检测物体运动轨迹,也就是得到姿态矩 ...

你这个问题我也不会。

网友C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跟我最开始用的方法一样,中间那个延迟要大概2ms以上才行,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安全,而且读 ...

我今天改成了这个,然后还是高8位数据要么是0,要么是是255,也不知道数据是对是错(要怎样检验读出来的数据呢?),然后我沿一个轴(mpu9150的z轴)转动,发现只有x轴数据在0到+-200多之前变动,y 和z 基本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这种情况理论下不是应该xy轴的数据变化,而z不变的么?).还有,没有公式可以将数据转化为角度的(不融合数据)?我用时hmc5883是用这公式:angle=atan2((double)MZ,(double)MX) * (180 / 3.14159265) + 180,算出来还是挺准的; 现在用ak9875用这条公式就行不通了。

void READ_AK8975(void)
{
        char temp[1];
        Single_Write(AK8975_I2C_ADDR,AK8975_CNTL, 0x01);
        delay_ms(10);
        temp[0]=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ST1);
        if(temp[0] == 1)
        {
         BUF[14]=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XL);
         BUF[15]=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XH);
         MX=(BUF[15]<<8)|BUF[14];
         BUF[16]=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YL);
         BUF[17]=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YH);
         MY= (BUF[17]<<8)|BUF[18];
         BUF[18]=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ZL);
         BUF[19]=Single_Read(AK8975_I2C_ADDR,AK8975_HZH);
         MZ=(BUF[19]<<8)|BUF[18];
}
         Single_Write(AK8975_I2C_ADDR,AK8975_CNTL, 0x01);

}

网友CI: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跟我最开始用的方法一样,中间那个延迟要大概2ms以上才行,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安全,而且读 ...

楼主您好,看帖子您讨论了磁力计校正的方法,后续有没有再关注跟进磁力计更好的校准方法呢?我按空间绕8字多次,得到的X,Y,Z轴数据最大最小值差异很大,每次得到的差值也不一样,怎么能够判断磁力计旋转时得到了最大最小值?是否完全校准?非常感谢

网友CH:
lz 想问下你是如何消除加速度计的外力加速度的?也就是机体会振动,还会向其他方向有加速度,这时候解算出来的pitch roll 误差会很大吧?不知lz有没有使用什么算法来解决这么问题呢?

网友BU:
楼主,你有做到气压定高吗?

网友CJ(2015-06-02):
我看这个手册,精度蛮好的,可是实际做出来的精度是多少,不知道大家测过没有。
加速度的精度,
陀螺仪的精度,
电子罗盘的精度,
或者说得出的欧拉角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BU:
引用 楼主:
这些方法我现在不用了,到时候更新代码的时候再一起放上来。
灵敏度和偏置都要校准,并且要空间上校准 ...

楼主你好,你的磁力计校正方法来自哪个文献呢?

网友CK:
楼主你好,我现在9150独处raw data后ahrs结算之后的yaw一开始就是130+,有时170+,没办法我只好让它先结算个15s,然后把这时的欧拉角当作target,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L: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lol

网友CM(2015-07-08):
楼主,你这个算法在当俯仰角>90度或小于-90时,横滚角会由0变为一个很大的值,而只转动Roll,俯仰Ptich就没有此现象.你这边是吗

网友:
为什么前面讲解的是X对应pitch,后面又是y对应pitch整个都是乱的。。。。。。

网友CN:
楼主还在吗,磁力计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CO:
膜拜楼主,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芯片才开始入门了。

网友CP:
MPU9150(INVENSENSE公司的,单芯片内集成了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力计,并且内置DMP用于姿态融合,不过只融合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具有自校准功能.

网友CQ:
楼主你好!我现在学习使用 MPU9150, 利用你的程序学习。程序运行后初始化通过,但自检测试通过,请问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还有就是我是将你的代码直接移植到 STM32F103ZE 上的,会不会与平台有关,需要修改什么配置信息吗?如工作频率之类?   求助

网友CR:
楼主,我对代码有些不解之处,还请您能帮助一下,每次采样都需要传入一个Timestamp,时间戳,这个用到了吗?还有您在定时器哪里更新一个AHRS是需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Q:
楼主你好!我现在学习使用 MPU9150, 利用你的程序学习。程序运行后初始化通过,但自检测试通过,请问这可能 ...

这是自检失败,自检时放平传感器,不要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R:
楼主,我对代码有些不解之处,还请您能帮助一下,每次采样都需要传入一个Timestamp,时间戳,这个用到了吗 ...

没明白你的意思,请详细说明一下你所描述的时间戳和定时器ahrs

网友CQ:
引用 楼主:
这是自检失败,自检时放平传感器,不要晃动

放平了也没晃动,自检还是没通过。测试了下,发现自检函数  mpu_run_self_test  返回值值 result = 4, 再看看了自检函数内部代码,我觉得是由于mpu6050中的加速度和陀螺仪两个模块自检没通过导致的。还有就是把 自检部分 注释掉后mpu9150模块还是正常读取数据,当然转化后航向角依然有很大的误差。楼主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CR: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请详细说明一下你所描述的时间戳和定时器ahrs

很感谢你能回复我啊!!!怎么用KEIL4版本打不开你的代码呢?所以有些函数找起来很费劲,都是TXT看的,再AHRSupdate的处理函数中,GET_NOWTIME();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个的函数?需要独立开一个定时器一直累加时间吗?

网友CR:
前面的我明白了,谢谢楼主,这里的我想问问
static uint32_t now=0; // 采样周期计数 单位 us
。。。
temp = (float)now / 2000000.0f; //换算成ms,再除以2得出采样周期的一半
前面是us,你说要换算为ms那么这里为什么要处以2000000,不应该是2000?

网友CR:
呵呵,楼主,我又来烦你啦,我初始化的数据是对的,后面就不对了,附上打印结果:
mpu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set_mpu9150_ClockSource complete ......

mpu_set_gyro_fsr complete ......

mpu_set_accel_fsr complete ......

mpu_set_lpf complete ......

mpu_set_sample_rate complete ......

ax=-0.845703,   ay=-0.031250,   az=0.581543    mx=246.000000,   my=-177.404129,   mz=192.000000

    mx=239.000000,   my=-184.730560,   mz=188.000000

    mx=238.000000,   my=-185.777191,   mz=200.000000

    mx=238.000000,   my=-188.917084,   mz=198.000000

    mx=235.000000,   my=-178.450760,   mz=193.000000

    mx=239.000000,   my=-184.730560,   mz=201.000000

    mx=244.000000,   my=-184.730560,   mz=206.000000

    mx=243.000000,   my=-191.010345,   mz=191.000000

    mx=235.000000,   my=-196.243515,   mz=196.000000

    mx=237.000000,   my=-186.823822,   mz=199.000000

    mx=245.000000,   my=-191.010345,   mz=198.000000

    mx=247.000000,   my=-188.917084,   mz=200.000000

    mx=237.000000,   my=-186.823822,   mz=197.000000

    mx=253.000000,   my=-186.823822,   mz=199.000000

    mx=235.000000,   my=-178.450760,   mz=198.000000

初始化四元数:Yaw=119.785086, Pitch=-1.790785, Roll=55.485862

Yaw=180.013260, Pitch=0.099543, Roll=0.000092

Yaw=179.986740, Pitch=-0.235755, Roll=0.000065

Yaw=179.986740, Pitch=-0.091406, Roll=0.000014

Yaw=179.986740, Pitch=-0.055268, Roll=0.000006

Yaw=179.986740, Pitch=-0.042406, Roll=0.000004

网友CR:
引用 网友CR:
呵呵,楼主,我又来烦你啦,我初始化的数据是对的,后面就不对了,附上打印结果:
mpu initialization comp ...

模块放在那里没有动的,就是初始化的那个角度Yaw=119.785086, Pitch=-1.790785, Roll=55.485862,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R:
感谢楼主大神啊,我搞出来了,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目前好像只有水平姿态的时候,YEW角是对的,倾斜以后就会偏,这个怎么解决呢?那块代码需要改进?

网友CS:
引用 网友CR:
感谢楼主大神啊,我搞出来了,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目前好像只有水平姿态的时候,YEW角是对的,倾斜以后 ...

我的Yaw转动后,有时候会出现漂移

网友CS:
zkcaptain,你好,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使用9150的过程中Yaw会出现漂移,如果可以的话,请留一个联系方式,可以付钱请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在深圳的话最好的。我的QQ号是: 250928250,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