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产生驱动半桥电路的PWM波。

楼主(2013-08-30):
半桥电路是互补导通的,我用的16F877,CCP1和CCP2产生的波形总是同步的,怎么能产生延时半个周期的两个PWM波啊?用16f877能实现吗?

楼主:
看到很多论文有人做出来了,但具体的方法都没说。

网友A:
其中一路PWM取反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路PWM取反行不行?

取反就是死区时间不好设置了,想想还是不行,最好能延时半个周期就好了,就是怎么延时不知道~

网友B:
现在用877比较落后,你要用互补输出的,可以采用具有ECCP功能的新型单片机,比如PIC16F18XX/PIC16F19XX系列的,或者PWM功能更强大的PIC16F17XX,其中XX是“某某”之类,这些系列可以输出互补、死区可调的PWM。用877有点累,互补和死区都是要通过外部电路反相、延时才能得到。

网友B:
PIC16F15XX也有互补输出,只不过又是另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877比较落后,你要用互补输出的,可以采用具有ECCP功能的新型单片机,比如PIC16F18XX/PIC16F19XX系列 ...

原来这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