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8335AD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3-08-30):
小弟最近在看AD的使用,感觉有些困难,希望给位老师能指点。

1、首先是和AD相关dsp引脚的问题,ADCREFIN(外部基准输入)、ADCREFP、ADCREFM这三个引脚好像都是和参考电压相关的,他们分别是什么作用呢,是输出还是输入?
2、VDDAIO(模拟I/O 电源引脚)VSSAIO(模拟I/O 接地引脚)这两个引脚作用是什么呀?IO口不是由3.3v数字电进行供电么?
3、使用28335内部AD时,外围还需要什么电路呢?

网友A:
你说的这几个引脚就是AD的参考电压   都是输入
模拟电源肯定是用来供电的   这个为了防止模拟与数字之间的干扰  就有了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处理
28335供电分为IO口电源和内核电源   IO口一般都是3.3v
外部AD是有采集电压范围的   这个范围是0-3v   为了不把AD口烧坏    所以一般都要加外部硬件保护电路
如钳位电路

网友B:
28335跟2812AD比起来有改进吗?稍微看看好像用外部基准源2812用 1V 2V2个的,而28335只用一个就可以了?还有AD转化可以用D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几个引脚就是AD的参考电压   都是输入
模拟电源肯定是用来供电的   这个为了防止模拟与数字之间的 ...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我大概知道一点,麻烦问一下,IO口为什么既有数字电源又有模拟电源供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我大概知道一点,麻烦问一下,IO口为什么既有数字电源又有模拟电源供电呢? ...

模拟的只是针对想AD口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