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理论与实际问题,

楼主(2013-08-30):
电路是否存在纯容性,感性电路,也就是电路中电流与电压差是绝对的90度?

网友A:
《电路》书中有....

网友B:
没有纯的东西,倒有90度差的电路

楼主:
是啊  书中写到容性电路的电流电压相差90度,但是在实际中真的是相差90度吗?

网友C:
只能逼近理想,导线都有电阻呢,哪怕是很微小。所以别太较真。89.9°是否可以算90°?89.99°呢?。。。。。测试仪器都有误差,别太绝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书中写到容性电路的电流电压相差90度,但是在实际中真的是相差90度吗? ...

“绝对”,没有。
在一定误差范围内,可以有。

网友D:
任何电路都做不到“绝对”,只是满足指标要求即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电路”中的导体是没有电阻的,实际的导体都有电阻。
“电路”中的介质没有损耗,实际的介质都有损耗。
那么由实际导体和介质构成的电容,其中电压电流就不可能相差90度,只是接近90度。

网友F:
只能是理想值,只要有电阻存在,就不可能达到九十度的,就算是再精确也达不到,只能无限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