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表插卡时偶尔复位

楼主(2013-08-30):
  卡表插卡电路如图1

卡表复位电路如图2

测试时反复插拔卡会偶尔复位,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难道是通过VCC影响的?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B:
提问相当精炼啊

1。查程序,跑飞有可能复位
2。查其它硬件电路,是否有可能引起短暂大电流拉低VCC的因素,包括所贴的拔插卡电路(仅从所贴原理图分析,应该不会影响VCC)
3。检测机械结构,是否有因反复拔插卡可能造成V+异动的因素,我猜楼主是怀疑拔插卡动作引起复位,是不是可以断开C12试试?这样应该不影响上电复位,如果还会在插卡时复位,就证明不是复位电路引起的(当然前提是假设V+进来的电路与拔插卡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