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小白求教:最近一直在纠结这个电路,首先光电二极管输出的是直流还是交流信号?该光电光预计只能输出几个微安的的电流。其次,前置放大电路的信号带宽貌似在7KHz,后面需要加滤波电路吗?要加的话是不是加个低通滤波电路? 另外光电二极管的电路需要进行温度补偿吗?
附图 (运放的正向,反向输入端我接反了)

网友A:
光电管的输出电压取决于其受到光照的变化情况,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至于输出的信号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要看电路设计,楼主电路是电压型输出。滤波电路和温度补偿是否需要则得看光电电路的用途,没有用途和参数要求是没法回答的,因为有的要有的不要。

网友B:
我觉得这要看光电管接受的光吧,如果有个发射管对接受管,发射管那边是个脉冲波,那么输出也是脉冲波,不过这就成光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