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直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3-08-30):
论坛上看了几年前别人发的一个帖子,如下:
要求做一个交直流检测电路, 输入信号为交流 输出为低电平 输入信号如果为直流则输出高电平

我按大神回复电路,做了个仿真,为什么判别交流是这个结果,求分析?

网友A:
交流的频率范围要确定才好办。

楼主:
波形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频率范围要确定才好办。

改变频率还是无法得到正弦波,上述图形还是锯齿波

网友B:
很好理解:放电和快速充电的结果

网友C:
这是仿真,如果是真实电路早冒烟了。
难道楼主不进行任何电路计算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仿真,如果是真实电路早冒烟了。
难道楼主不进行任何电路计算的么? ...

版主您好,我只是拿了别人的图有些不懂,直接贴上去求解

那么,此图原作者是乱画的,没有必要深究了。

网友A:
哦。你说的交流电其实就是220VAC 50Hz的市电。对不?

交流时c级产生巨大的电压,三极管马上就烧毁

网友A:
个电路可以完成“输入信号为交流 输出为低电平 输入信号如果为直流则输出高电平”的功能。

网友B:
l楼主的要求本身就不清楚:
   1、何种交流电压(频率、电压范围)?
   2、何种直流电压(电压范围、极性)?
   3、无输入电压时(悬空、接地)要求输出又是什么?
   4、对时延的要求(最大的允许延时是多少)?

网友D:
图本身的原理并没错 只是你注意参数的选择
我最初看到这个图是在下面这个帖子里看到的  里面有我对这个图的解释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0&page=4#pid3302713
链接是交直流检测的  对你有用

网友E:
没电时怎么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完成“输入信号为交流 输出为低电平 输入信号如果为直流则输出高电 ...

这个图该怎么理解?

网友G:
小电路大知识啊

网友H:
我怎么觉得仿真的图形是对的?三极管在开关状态时交流负半周不工作,所以出现仿真波形,若处于放大状态必有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