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失败问题如下,求助!!!

楼主:
以前都是正常用,破解后用的好好的,昨天突然不行了,找不到license了,我又重新破解了一遍,结果安装证书时遇到了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才能破解呢?或者用没有更好的破解方法啊,我记得这时我第三次遇到这种情况了。(重装后重新破解也不行)

网友A(2013-08-30):
估计硬盘有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硬盘有坏点的

换个盘装能行吗?现在装到了C盘,装到D盘能解决吗?如果是硬盘坏点的原因的话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顶一下再说

网友B:
环境变量里面 指定下license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