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842定时恒流充电,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3-08-30):
3842做的开关电源,输入端是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端是蓄电池,本来是用lm358做恒流充电,但是因为早上中午晚上光照不同,太阳能电池的输出能力也不同,如果以500ma的电流恒流输出,早上和晚上因为太阳能输出能力降低,会造成3842强迫性的关断,就是3842启动之后立即关断,如此重复启动与关断,造成变压器咔咔的响个不停,但如果以200ma恒流输出,则中午太阳能电池板输出能力增强时,又会造成电能的浪费,请问如何才能做一个自动检测电路,早上以100ma恒流输出,当检测到太阳能板输出能力增强时,自动改为300ma乃至500ma恒流输出。

网友A:
通过CPU 检测 获取阳光强度这些条件,利用CPU 的PWM 口输出构成设定,处理后到UC3842的电压反馈端,最终改变其占空比

网友B:
根据LS的想法,可以用光敏电阻来切换

网友C:
这个没有MPPT跟踪功能,是无法实现最大功率输出的。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LZ是自己玩,不是做产品

网友D:
做个感光响应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MPPT跟踪功能,是无法实现最大功率输出的。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呵呵,没关系,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这两天没时间玩了,等过几天有时间了,再把电路做出来。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用NE555做定时器,但这需要好几个555做成几个时间不同的定时器,比较麻烦,第二是用光敏电阻,因为光敏电阻随光照强度不同,阻值会有极大的变化,利用这个特点,加几个三极管就能搞定,但具体的还没做过,但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