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中芯片的隐藏管脚

楼主(2013-08-30):
我用的ALTIUM DESIGNER软件(7.0)。原理图中那些门电路的电源引脚没有显示出来,也就没有电气连接。当我把原理图导入到PCB图中后,那些电源引脚就需要手动添加网络。但是感觉有点麻烦,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原理图中门电路芯片的电源引脚添加到GND之类的网络中啊?

楼主:
必须要自己再在原理图库里做一个带电源引脚的门电路吗?

网友A:
现在我都不用那些有隐藏脚的库/元件了. 需要就自己画一个.

网友B:
这是有某种方式建立电器连接的。比如Orcad里,隐藏的电源引脚可以在菜单中进行设置,将引脚对应到你原理图的某些电源网络标号上。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要留到PCB那边做手动网络连接的。
你再仔细摸索一下吧。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在ALTIUM DESIGNER里,隐藏的电源引脚有没有可以在菜单中进行设置的地方?(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网友C:
在任意一个part中添加电源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