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高压探头的问题

楼主:
手头有一个示波器用的高压探头
想对这个探头进行直流电压校准
探头接示波器一侧的小电压
怎么才能取到呢?
探头输出阻抗是50M欧的

接到示波器上 示波器自动识别1M欧输入阻抗
但是我想用 数字多用表读精准读数

但是数字多用表的输入阻抗不可调
读不准

准确来说 这是个阻抗匹配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取 探头输出的这个电压值。

网友A(2013-08-30):
“探头输出阻抗是50M欧的”
探头输入是50M欧吧?

“想对这个探头进行直流电压校准”
很感兴趣:你打算如何校准?发现不准确,你打算调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输出阻抗是50M欧的”
探头输入是50M欧吧?

确实,我写错了,探头的输入阻抗是50M
输出阻抗1M。
取衰减1000倍后的小信号,数表读出来不准确。
需要将数表输入阻抗调整为1M。
我刚试了一下,用一个1M的标准电阻做匹配,就可以了。

楼主:
50欧姆转1M怎么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