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模块调用

楼主(2013-08-30):
(无正文)

楼主:
生成原理图之后,鼠标放在data_out上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信号signal上怎么都是NO

网友A:
data_out在顶层定义了没有,定义了位宽是几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_out在顶层定义了没有,定义了位宽是几位的?

顶层没定义  位宽是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_out在顶层定义了没有,定义了位宽是几位的?

谢谢   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搞定了

讲一下解决的方法呗

网友B:
为后来人指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一下解决的方法呗

在顶层模块中定义一下就行  加一句wire data_out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后来人指路啊

猴哥怎么结不了贴啊  都是分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后来人指路啊

顺便再问个问题  功能仿真是对的  烧到片子之后出来的结果不对(时序要求很底,几乎没有)  这中间还有什么环节要注意的嘛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再问个问题  功能仿真是对的  烧到片子之后出来的结果不对(时序要求很底,几乎没有)  这中间还有什 ...

我觉得应该先检查一下输入,如果输入错误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谈呢。
既然时序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猴哥怎么结不了贴啊  都是分配不对

得24小时后才能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_out在顶层定义了没有,定义了位宽是几位的?

高手,曼彻斯特码还记得嘛  能不能给点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_out在顶层定义了没有,定义了位宽是几位的?

// Generate center sample at points 1/4 and 3/4 through the data cell

assign sample =  (!clkdiv[3] && !clkdiv[2] && clkdiv[1] && clkdiv[0]) ;
/*                                || (clkdiv[3] && clkdiv[2] && !clkdiv[1] && !clkdiv[0]) ;//;1100 0011
                                || (clkdiv[3] && !clkdiv[2] && !clkdiv[1] && clkdiv[0])
                                || (!clkdiv[3] && clkdiv[2] && clkdiv[1] && !clkdiv[0]);*/
//assign sample = (!clkdiv[3] && clkdiv[2] && clkdiv[1] && !clkdiv[0]); //|| (clkdiv[3] && !clkdiv[2] && !clkdiv[1] && clkdiv[0]);

// Decode Manchester into NRZ code
always@(posedge clk16x or negedge FPGA_nRESET_reg1)
        begin
                if(!FPGA_nRESET_reg1)
                        begin
                                nrz <= 1'b0 ;
                        end
                else
                        begin
                                if(no_bits_rcvd > 0 && sample == 1'b1)
                                        begin
                                                nrz <= mdi2 ~^ clk1x ;
                                        end
                                else if(!clk1x_enable)
                                        begin
                                                nrz <= 0 ;
                                        end
                        end
        end
解码部分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