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PWM控制

楼主:
各位前辈,有人见过想下面这样用PWM波控制直流电机的吗?
将PWM波输给Q1管,让Q4管门极一直为高电平,Q4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则当Q1管导通时,电流从电源处经过Q1管流入电机,从Q4管流出;当Q1管关断时,电流通过二极管D1和功率管Q4续流,即是电流不再回流给电源,而是从电机一端流出后,直接经过Q4管和二极管D1又流回去。Q2,Q3一直处于关断,不考虑电机转向切换的问题。这样的电流续流方式会烧坏电机或者功率管和二极管么?

网友A(2013-08-30):
这是所谓的H桥电路,楼主的电路工作分析是不对的,续流二极管仅在桥路关断后起作用,而且应该用4个。

网友B:
GS之间还应该加电阻,以释放其电荷

网友B:
这个电阻的大小在10K到20K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所谓的H桥电路,楼主的电路工作分析是不对的,续流二极管仅在桥路关断后起作用,而且应该用4个。 ...

前辈,你所说的是最常见的H桥电路,本例中的H桥电路上Q1关断的时候,Q4是不关断的,那么电流可以通过功率管Q4和二极管D1续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之间还应该加电阻,以释放其电荷

啊,不是太明白兄台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用IR2110之类驱动,自举升压,上下桥臂有死区,这种控制PWM波频率应很低吧,不然很难看出电机变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不是太明白兄台是什么意思?

GS之间有电容效应呀,如果没有并上一个电阻,关断后它的电荷无法释放,就会有电压,然后MOS管可能还是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IR2110之类驱动,自举升压,上下桥臂有死区,这种控制PWM波频率应很低吧,不然很难看出电机变动? ...

可以用IR2184,该芯片自待死区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所谓的H桥电路,楼主的电路工作分析是不对的,续流二极管仅在桥路关断后起作用,而且应该用4个。 ...

表示支持。。。

网友D:
楼主可以拿示波器测试一下放电现象!
直流电机运转所产生的反电动势应该和所加的电势反向,当Q1管关断时点7瞬间电势应该比点5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拿示波器测试一下放电现象!
直流电机运转所产生的反电动势应该和所加的电势反向,当Q1管关断时点7 ...

点7的电位是会比点5的高,所以续流电流就从点7经过Q4管流到二极管D1,再流回点5啊。Q4管是一直导通的,不会随Q1管关断而关断的

网友D:
如果是经过Q4的话,可能直接流向GND了。

网友E:
Q4一直导通的,那Q3\Q2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经过Q4的话,可能直接流向GND了。

是的,所以我就问问这样的话,续流电流会不会太大,从而导致电机被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Q4一直导通的,那Q3\Q2怎么工作?

Q2/Q3一直关断啊,现在不考虑状态切换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就问问这样的话,续流电流会不会太大,从而导致电机被烧坏。 ...

这个讨论没有意义啊
如果不考虑换向,这里也就不需要搭建H桥电路。
如果考虑换向,这种续流方式肯定是不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就问问这样的话,续流电流会不会太大,从而导致电机被烧坏。 ...

Q1关断时,直流电机由于惯性继续运转就变为发电机了,Q4始终打开相当于发电机正极直接接GND,再通过D1接负极,有点类似正负短接。烧不烧可能还会和转速有关。

直流电机正负级短接,强力拨动转子,可能是会烧坏的。

网友F:
没图没真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Q2/Q3一直关断啊,现在不考虑状态切换的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啊,始终都要实现切换的对吧

网友G:
建议从网上找个L298N的模块电路进行分析,双H桥电路,PWM很给力的....

网友H:
看不见电路图啊

网友I:
电路图怎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讨论没有意义啊
如果不考虑换向,这里也就不需要搭建H桥电路。
如果考虑换向,这种续流方式肯定是不 ...

肯定是要换相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暂时不去考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图没真象!…

感谢参与,刚重新上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图挂了

感谢参与,刚重新上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从网上找个L298N的模块电路进行分析,双H桥电路,PWM很给力的....

嗯,很好的建议,谢谢!已经有找一个模块去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不见电路图啊

感谢参与,刚重新上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怎么看不到

感谢参与,刚重新上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关断时,直流电机由于惯性继续运转就变为发电机了,Q4始终打开相当于发电机正极直接接GND,再通过D1接 ...

嗯,有点像是所谓的电机短接制动,是有烧坏的可能,就是想问问是否有人这样去控制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有点像是所谓的电机短接制动,是有烧坏的可能,就是想问问是否有人这样去控制电机 ...

电机短接制动这种方式属于能耗制动。
如果直接持续短接,动能全部转换为电能消耗在电机上,速度高时很有可能烧坏,通常是采用PWM波的形式控制短接和断开,就是“断开--闭合”交替,保证电流过大时不会持续流过。

也有采取接电阻方式:
在电动状态运行时若把外施电枢电压U突然降为零,而将电枢串接一个附加电阻R,即将电枢两端从电源断开,并迅速接到一个适当的电阻上。电动机处于发电机运行状态,将转动部分的动能转换成电能消耗在电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短接制动这种方式属于能耗制动。
如果直接持续短接,动能全部转换为电能消耗在电机上,速度高时很有 ...

正解,等的就是兄台这番话,非常感谢!: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解,等的就是兄台这番话,非常感谢!

网友K:
专业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