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变压器下面铺地屏蔽问题

楼主(2013-08-30):
由于空间有限,变压器下面不得不走很多信号线

所以在底层走,顶层想铺地,屏蔽一下

这个地是应该接大地呢?还是这些信号线的工作地呢?

网友A:
建议变压器下面不要走信号线
实在走不下,走些开关量的线通讯类的就不要走了,
顶层铺个信号地 注意绝缘间距 可以再盖个字符丝印

网友B:
建议不要铺地,模拟电路易受干扰,虽说敷地减小阻抗,抗干扰,但容易产生寄生电容,充放电对信号有干扰

网友C:
接系统地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做的是1KW开关电源,
经过测试铺上系统地之后,噪声变大了。
有人说铺大地,共模噪声会变很大。
那我铺一块孤岛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