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电二极管输出的电流信号是不是交流的?

楼主(2013-08-30):
是交流的话一般频率在多少

网友A:
请问,光电二极管输入信号是交/直流?频率多少?
通常,光电二极管应该输出直流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光电二极管输入信号是交/直流?频率多少?
通常,光电二极管应该输出直流脉动
...

:victory:谢谢大哥赐教

网友B:
直流的吧,没听说有交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的吧,没听说有交流的

任何“信号”,必是交流。否则不能携带任何信息。
所谓“直流”,不过是变化非常缓慢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任何“信号”,必是交流。否则不能携带任何信息。 所谓“直流”,不过是变化非常缓慢而已。 ...

从微观看,是这样

网友D:
应该是直流的吧,没听过有交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任何“信号”,必是交流。否则不能携带任何信息。
所谓“直流”,不过是变化非常缓慢而已。 ...

先搞清楚交流直流的定义

网友F:
变化的直流,非交流。交流量(电流)的方向是改变的,仔细体会:方向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