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sp430测脉宽,测的值为什么不停的调动,跳动还蛮大

楼主(2013-08-30):
用的是timera,测一个显示个值,这个需要求平均值吗???
TACTL = TASSEL_2+TACLR+TAIE+MC_2+ID_0;//定时器A时钟信号选择ACLK,同时设置定时器A计数模式为连续增计模式1

CCTL1 = CM_1+SCS+CAP+CCIE;//输入上升沿捕获,CCI0A为捕获信号源//寄存器设置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定时器A中断处理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unsigned char s;
switch(TAIV)   //向量查询
  {
      case 2:             //捕获中断
        if(CCTL1&CM0)    //上升沿
         {
           CCTL1=(CCTL1&(~CM0))|CM1; //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start=TAR;  //记录初始时间
           overflow=0;     //溢出计数变量复位
           s=1;//上升沿不进行计算和显示
         }
       else if (CCTL1&CM1)   //下降沿
        {
            CCTL1=(CCTL1&(~CM1))|CM0; //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end=TAR; //用start,end,overflow计算脉冲宽度
            s=2;//下降沿进行显示
        }
       break;
    case 10:      //定时器溢出中断
       overflow++;
       break;      //溢出计数加1
    default:break;
  }
if((end >start)&&(s==2))//上升沿不进行计算和显示,下降沿进行显示
{
     LCD_WCMD(0x80);
    LCD_WDAT((end-start)/100000%10+48);
    LCD_WDAT((end-start)/10000%10+48);
    LCD_WDAT((end-start)/1000%10+48);
    LCD_WDAT((end-start)/100%10+48);
    LCD_WDAT((end-start)/10%10+48);
    LCD_WDAT((end-start)%10+48);
    delay(1000);
    end=start=0;
}

}

网友A:
测得的值差别有多大?

楼主:
很差  有时1、2百

网友A:
你的脉冲信号实际的脉宽是多少?是不是实际脉宽太小了?
你参考下这个:http://wenku.baidu.com/view/c8d6141459eef8c75fbfb3b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脉冲信号实际的脉宽是多少?是不是实际脉宽太小了?
你参考下这个:http://wenku.baidu.com/view/c8d61 ...

就是p5.6的aclk输出   现在求10次平均值为226呢  时钟为8m  误差还是蛮大

网友B:
你可以滤波一下的。

网友:
或者再测完上升沿之后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滤波一下的。

清0后怎么处理????

网友C:
楼主是要做飞控么?

网友C:
msp430的捕获功能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的捕获功能开了么?

捕获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要做飞控么?

不是呀   是超声波测距呢

网友A:
建议楼主把中断无处程序里不是必须的都放到中断处理程序外面来。
应该能好些

网友D:
关掉所有中断,轮询io口最精确,数指令执行
cycl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0后怎么处理????

清0之后直接读取计数器的数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呀   是超声波测距呢

是不是超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