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的DAC902输出纹波太大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30):
TI的DAC902输出纹波太大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查看一下你的基准电源。

网友A:
你使用的电源和供电系统可能纹波大,用电容滤波掉。

网友B:
学习来了,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电源和供电系统可能纹波大,用电容滤波掉。

用的是内部基准源,刚开始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是分开的,后来把数字供电断开,换了好一点的电源,输出效果好了一点,但是频率高点的时候效果又不行了

网友A:
因为干扰是高频纹波,电源加俩0.01u的电容试试看,能否改善。

网友C:
感觉  外围需要确定的精密元件   有没有  按照技术手册上来选型   楼主   外围的一些精密器件   也很重要

网友C:
还是版主   比较给力   顶一个

网友D:
有没做电源解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做电源解耦???

不太明白,怎么做电源解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  外围需要确定的精密元件   有没有  按照技术手册上来选型   楼主   外围的一些精密器件   也很重要  ...

嗯,是买的转接板,贴片电容电阻自己手焊的,除了电源部分的那两个4.7uF的钽电容没焊,其他都焊了,接口处是用屏蔽线直接接在示波器上的

网友E:
问题百分之百在电源 我以前用试验用的那种几百的垃圾直流源供电 输出波形非常的不好 后来用了高端的通信电源后 频谱干净 妥妥的

网友F:
电源解耦   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百分之百在电源 我以前用试验用的那种几百的垃圾直流源供电 输出波形非常的不好 后来用了高端的通信电 ...

好吧,不过目前没有你说的那么好的电源,只能另向其他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解耦的介绍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nFOifd0ZsrpFVPAwweGLucAz7QE54m2C5stD9JZ0wl3XixxIe ...

呵呵,我大致明白了,我是单独测试的DAC902,就是用FPGA的NCO核产生的数字信号送入DAC902中,一个输入控制输出,好像不存在“耦合”系统的说法吧,电源也只给这一个系统供电而已,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G:
再查查   看看   还有哪边有问题   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   那就是PCB布局上可能出了问题   楼主   这个就要花时间仔细查了

网友G:
对于电磁兼容这一块   我感觉是比较头疼的   问题

网友E:
可以说布局问题不大 难道你输出没有接任何滤波么?看你的原理图应该是网上买的模块 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H:
这玩意  了解的不多  帮楼主顶一个   再看看其他的方案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怎么做电源解耦?

所谓的解耦就是将电源的高频成分滤去,可以在电源的正负级上加个电解电容10uF左右,容量没严格要求。另外在靠近芯片正负级的引脚处最好接一个103的瓷片或独石电容,这样可以保证芯片供电稳定~

网友I:
外围电路   必须要设置好   计算一定要准确   不能出现失误的地方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J(2013-12-29):
高速DA数模转换模块(DAC900E),很适合用FPGA控制产生正弦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860907

网友K:
这个纹波干扰是个很大的问题的,,周围环境的工频干扰的也不要忽视的

网友L:
查找下干扰源的,设法消除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