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 ad转换问题

楼主(2013-08-30):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  自带ad转换  想问问能否采集两路模拟信号  分别显示?采集的结果如何读取?其实我结果的读取一直没看太明白,我见的有以下几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结果转换部分,能给我讲讲吗?如果我两路模拟输入,结果应如何分别读取?
           1、 status=ADC_CONTR&0x10;
           2、while(!(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ADC_FLAG;
                  return ADC_RES*4+ADC_LOW2;
           3、AD_get=ADC_RES;
这是结果转换寄存器

谢谢啦~~

网友:
想问问能否采集两路模拟信号
回答,能采集两路模拟信号,要切换通道

采集的结果如何读取?
回答 读取转换结果数据寄存器
你的图片当中 ADC_RES 和 ADC_LOW2 就是那两个数据寄存器

其实我结果的读取一直没看太明白,
回答 return ADC_RES*4+ADC_LOW2;
你文中这条函数就是读取结果

如果我两路模拟输入,结果应如何分别读取?
回答 是读取两个数据寄存器
每一路模拟输入都是同样两个寄存器
不是一路模拟输入对应两个寄存器,8路模拟输入对应16个寄存器,
概括来说就是多个通道使用同样的两个转换结果数据寄存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初始化,打开你的两路输入通道,然后后面的配置相应做好, 采集第一路通道后,读取结果,再采集第二路通道,读取结果即可,如果前面配置的ADRJ=0;那读取的结果要变为:Result=ADC_RES<<2+ADC_RESL;  若果配置的是ADRJ=1;那就result=ADC_RES<<8+ADC_RESL;由于STC12的只有一个结果寄存器,所以采集完一个通道后就读出结果,再采集下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初始化,打开你的两路输入通道,然后后面的配置相应做好, 采集第一路通道后,读取结果,再采 ...

3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