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放大器中的带宽问题

楼主(2013-08-30):
求大神指导,最近在做一个可调增益的宽带放大器,前级用的是AD603,芯片资料上带宽可以达到90M,但不知道为何做出来以后测试带宽连1M都不到??????

网友A:
“芯片资料上带宽可以达到90M”
谁说的?把资料贴出来看看。

网友B:
“90”兆,是楼主说还是资料说的?资料截图!

楼主:
这是AD603的英文资料,应该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AD603的英文资料,应该没错

你的可调增益的宽带放大器电原理图?
要完整,包括前级和后级。

楼主:
这是AD603这一级,单独测这一级带宽就很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AD603这一级,单独测这一级带宽就很小了

信号源和输出测量设备都没有,说什么带宽?
尤其是那个R3,放在那里是什么意思?

楼主:
额。。。这个是画pcb时的原理图,信号源用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测量设备用的高频示波器,R3相当于阻抗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是画pcb时的原理图,信号源用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测量设备用的高频示波器,R3相当于阻抗匹 ...

那就是啦!
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算10pF,这个电容与22k电阻构成一阶RC低通滤波器,其3db带宽计算得0.724MHz。与你说的不到1MHz相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是画pcb时的原理图,信号源用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测量设备用的高频示波器,R3相当于阻抗匹 ...

“阻抗匹配”不是这么个作法。
“阻抗匹配”是个非常容易误导的词汇,建议尽量少用。
此页可以参考
http://bbs.**/thread-378841-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啦!
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算10pF,这个电容与22k电阻构成一阶RC低通滤波器,其3db带宽计算得0.724MH ...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计算的,是怎么回事吗?菜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版主指导,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带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版主指导,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带宽

你的放大器有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
你的测量方法,肯定有问题。我在9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C:
貌似楼主要参加电子设计大赛呀,我是做放大类,最近我也在看AD603,希望交流交流

楼主:
R3换成200后能达到10M,但是增益只有4倍,怎么回事啊

楼主:
大家觉得会有放大累的题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楼主要参加电子设计大赛呀,我是做放大类,最近我也在看AD603,希望交流交流 ...

是啊,准备今年的大学生电子竞赛,但是有种今年木有放大器类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放大器有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
你的测量方法,肯定有问题。我在9楼已经说过了。 ...

求解惑,怎么才能做到增益和带宽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放大器有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
你的测量方法,肯定有问题。我在9楼已经说过了。 ...

求解惑,怎样才能在不严重减小增益的情况下保证带宽?

网友C:
我这几天过的是超郁闷,做控制类的都在忙着弄四旋翼,热火朝天的,可是我不知道该准备什么?

网友D:
芯片内应该没问题不过,90M的时候有一个放大范围.应该是<1.4倍.你后级运放也要注意,运放的带宽*增益是定值.
在高频上,运放不一定比得上单管频率高.但是单管精度有可能难调准.
尽早在设计上问你们老师

网友E:
建议还是把增益、输入阻抗、输出阻抗、阻抗匹配、测试方法等基本概念和技巧搞清楚。
你这么问,老师也不好回答,需要给你从头到尾讲,不是一天二天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F:
增益带宽积一定,增益越高带宽越低;如果选用CFA,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精度又有问题了,所以还是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吧

网友G:
肯定!…增益控制电路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