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几个版主和高手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楼主(2013-08-30):
小弟抄的板,这个地方不明白。250V的直流输入IN +. IN-  。输出14.5V ,8A .  K 4013为主开关,为什么要加T2 和  Q1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特别是T2  原样 是EE10骨架。原边是 一圈 0.1*200*1T,副边应该0.1*1000T (具体圈数没有测),这个要做电流检测吗,不知道做电流检测 干什么,请大侠分析一下
详细见这个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602468-1-1.html

网友A(2014-06-22):
应该是一个反击变换器,你的图抄的还不全,不好分析啊!比如,主开关管K4013的源级应该还有一个取样电阻或直接接地;变压器的3脚应该还有整流管及其滤波/或连接其他电路;还有Q1的源极接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