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485中继器

楼主(2013-08-30):
我参考别人的原理图,自己弄了个485中继器,但是现在输出端上电A、B压差只有0.3V,用别人的测试输出端压差有5V,用的芯片都是SP485RE,输入端都是ADM2483,我自己弄的是1分2的,用的一个是7414一个是7408,挂了3级之后信号就穿不过去了,请教一下我该去哪里找问题?

楼主:
这是我做的原理图,一个是正常的,超过2个就不行了。

网友A:
74 ls 的输出避免使用下拉电阻!

网友B(2014-01-19):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原理图,一个是正常的,超过2个就不行了。

不知道你现在485中继器做的怎么样了,可否贴个图?我也在模仿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