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波特图与实际计算不符合,请教各位!~~

楼主(2013-08-30):
做一个简单的RC电路,仿真低通滤波,计算的转折频率与仿真出来的不符合,是哪里理解错误,请教各位!~~

网友A:
增益差不多,频率差那么多啊

楼主:
请教各位,帮忙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原来计算幅度增益的标准不同,20*log还是10*log??我查资料, 有的说转折频率处,增益是6DB,有的说是3DB??
继续学习中,,,,还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B(2013-10-31):
仿真的环境不一样。

网友B:
显示的干扰很大的。

网友B:
仿真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