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过程序,能改变单片机EEPROM空间的内容吗?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AT89C51ED2这个芯片,数据手册有这样一段如第一张图,烧写软件如中间图,点击edit出现第三张图,从第一张图里可以知道EEPROM的地址是0到77FF,是不是数如果把数据写入EEPROM,然后就能在第三张图里看到,但是 我试了,数据不对,
有没有办法不通过程序就能手动修改EEPROM里的数据,怎么修改,请大神,

网友A(2013-08-30):
针对MCU资源的任何操作都需要经过程序,要么是内部的,要么是外部的。

网友B:
第三张图是FLASH,不是EEPROM.第二张图里有选项按钮,Select 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