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技术问题,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2013-08-30):
system error reading file "can't find cc_build_Debug.log"

网友A:
看看工程中的这个文件  先删了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B:
第一:你编译了没有? 没有错误或者警告?
第二:can't find cc_build_Debug.log"应该是DEBUG过程有错误。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   能不能在描述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