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多路反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2013-08-30):
前提:多路反激式开关电源,+5V为主绕组。
问题:我的+5V是主绕组,输出电路要求是2A,按照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纹波电流是输出电流的1.2倍,我选的输出滤波电容为1000UF,但是如果接这么大的电容输出的5V电压波形成锯齿波,上下波动1V,改小变为470uf时就正常了,不明白原因,求各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调431反馈部分

网友B:
计算值只是理想数据而已

网友C:
即431吸收回路参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431反馈部分

这几天没上班,不好意思。
你说的调整反馈部分,那不是只能调整那个取样电阻的大小来调整流过431的电流吗?这怎么会影响输出电压的波动呢,不懂。
我先试试你的方法,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431吸收回路参数值!…

?你的意思是需要我传这个参数值吗?

网友C:
需要你调整!在输出某一段时、会有自激或调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你调整!在输出某一段时、会有自激或调制干扰!…

0,谢了

网友D:
会不会是频率正常好电容和电感组成的共振点了。你把电容调小了,就离开了共振点,所以干扰就下来了。。。。
我在T叔发的一本书里看到过。没有做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