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rc模块能用来计算crc16吗?

楼主(2013-08-30):
如题

楼主:
怎样配置?

网友A:
不是很懂   楼主   你看看技术手册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思路

网友B:
好像不行吧,那个CRC是用于NAND Flash的,是通过监控NAND写数据时数据线状态自动生成的

顺便求证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看了stm32的手册。没注意到CRC多项式可以改变。所以不清楚。LZ知道结果后说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