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53

楼主(2013-08-30):
电工?还是水电工?这是个问题。

流体力学有不可压缩假设,即流量密度散度为零

    ▽•J = 0

关于电荷,有个电荷守恒定律,即连续性方程

    ▽•J = - dρ/dt

其中J为电流密度,ρ为电荷密度。积分形式为

    ∮J•ds = d(∫ρdv)/dt = - dQ/dt

其中Q为闭合曲面内的净电荷。

如果觉得不太明白,给个“电路”形式

    Σi(t) = - dQ/dt

再不明白,简化为一进一出的两个电流(i1 和 i2)

    i1(t) - i2(t) = dQ/dt

这就是电荷守恒定律——即连续性方程。这里根本没有说 dQ/dt = 0,即电荷“不可压缩”。其实,如果电荷不可压缩的话,电容就不存在了。

下面说一下全电流连续性,所谓全电流就是传导电流、运流电流和位移电流的总和。这里仅涉及传导电流和位移电流。设有两根导线中间串接一个电容,电容极板面积为A,板间距为D。忽略电容的边缘效应,求得电容极板间的位移电流为

    d∫εE(t) ds / dt = d(σ(t)A)/dt = dQ/dt = i

其中E(t)为电容极板间的电场强度,σ(t)为电容极板上的电荷面密度。此结果表明,在电容极板间虽然没有传导电流,但却有等值的位移电流存在。所以,就全电流而言,电流在整个“电路”中是连续的。

下面回过头来看看连续性方程中的那个dQ/dt,显然这是相关封闭曲面内“电路”与外界所发生的位移电流,其大小取决于分布电容的容抗和变化的电势差。如果分布电容很小,变化的电势差较小且变化速率也不太大,则dQ/dt就近似为零,即

    Σi(t) = 0

这就是KCL,或

    i1(t) - i2(t) = 0

这就是“串联电路中各点电流相等”。

网友A:
可以换个角度,假若 令 有效介电常数ε =0,可以舍弃安倍定理中的位移电流部分,
这时对H的旋度取散度可推出:
电流密度的 散度 =0, 就是KCL

同法假设另u=0,由法拉第定理电场E的旋度项可得 KVL;

而光速   =        (εu)开根号取倒数 ;
故KVL KCL的条件,ε =0或u=0, 等于近似认为光速无穷大,
即,忽略空间造成的delay,
对于正弦波来说意味着:  电路尺寸造成相位变化,近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角度,假若 令 有效介电常数ε =0,可以舍弃安倍定理中的位移电流部分,
这时对H的旋度取散度可推 ...

“ε =0”???

没那事!!!

网友A:
是没那事!是假设,当光速相对电路的尺寸来说可以看作无穷大,即电路尺寸引起的delay可忽略,
才能有相当于 ε =0的结果,即 K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那事!是假设,当光速相对电路的尺寸来说可以看作无穷大,即电路尺寸引起的delay可忽略,
才能有相当于 ...

集总电路的两个假设:

一)“电路”外无电磁场,那是其相比于电路中的电容元件和电感元件中所储电磁场的变化而言微不足道。

二)“电路”参数变化(如电压或电流)瞬间到达“电路各处”(即导线和元件无分布参数),那才是相比电路实体尺寸电路参数以近乎“无穷大”速度传输。

在似静场下,若分布电容过大,其作用同样不可忽略,对于磁耦合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总电路的两个假设:

一)“电路”外无电磁场,那是其相比于电路中的电容元件和电感元件中所储电磁场的 ...

是的,
我的假设ε =0,u=0了 (当然实际是不可能的),但这样等于就是忽略储存的电场或磁场能的影响啊,和你说的该意思一样吧?

网友A:
这也是近似的一种观点吧,只是换个角度

楼主:
首帖补充:

虽然按一般情况,KCL和KVL可能超出误差范围导致其不再成立,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分布电容或分布电感折合成集总参数元件加入原电路,使修正后的电路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仍然满足KCL和KVL。但如果电路实体尺寸和信号波长可以相比拟的话,则其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就不再可以简单地归结成集总参数元件。这时,《电路原理》就不再适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帖补充:

虽然按一般情况,KCL和KVL可能超出误差范围导致其不再成立,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分布电容或 ...

是的,
可忽略delay,即可忽略引起的相移,
或者用教科书上的原话就是: 电路尺寸远小于对应频率的正弦波波长。和我三楼说的话也是一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可忽略delay,即可忽略引起的相移,
或者用教科书上的原话就是: 电路尺寸远小于对应频率的正弦波 ...

一般认为波长比电路实体尺寸长一个数量级(即十倍),则前面的集总参数电路假设二成立。在此条件下,可以将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用集总参数基本元件替代。但若两个尺度可比拟,意味着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内的电磁场不再能用似静场来表示,或者说似静场被电磁波所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认为波长比电路实体尺寸长一个数量级(即十倍),则前面的集总参数电路假设二成立。在此条件下,可以 ...

不过实际上,业界考虑到容差,会多留些余裕,
对于走线,lay out 一般取小于1/20波长
对于分离元件,更严格些, 元件尺寸1/100波长,
这样把信号走过引起的相移忽略才比较合理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角度,假若 令 有效介电常数ε =0,可以舍弃安倍定理中的位移电流部分,
这时对H的旋度取散度可推 ...

坛友,把你的头像能发给我一份吗?好炫啊。。。谢谢。7651019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