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连接器中滤波技术原理分析

楼主(2013-08-30):
    在抑制电磁干扰方面,滤波技术具有高度的有效性,特别是对于开关电源的EMI信号,能够发挥良好的干扰传导、干扰辐射的作用。差模干扰信号和共模干扰信号能够表示所有电源上的传导干扰信号。

  前者主要是指在两条导线之间传输的干扰信号,属于对称性干扰,其显着特点是频率低、干扰幅度小、生成的电磁干扰小;后者主要是指在导线和机壳(土地)之间传输的干扰信号,属于非对称性干扰,其显着特点是频率高、干扰幅度大、生成的电磁干扰大,同时也能够借助导线形成辐射,扩大辐射源。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通过将EMI信号控制在EMI相关标准规定的极限电平之下的方式来实现削弱传导干扰的目的。除了对干扰源进行有效抑制之外,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当中安装EMI滤波器也是非常抑制电磁干扰的重要途径。电子设备的常见工作频率通常在10MHz-50MHz之间。EMC的很多标准规定的最低的传导干扰电平极限值为10MHz,对于开关电源的高频段EMI信号,只要所选择的网络结构相对简单的EMI滤波器或者是去耦电路相对简单的EMI滤波器,不仅能够实现降低高频共模电流强度的目的,还能够满足EMC规定的滤波效果。

    滤波电连接器的设计原理便是依据上述原理。用电设备和电源之间、各种用电设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干扰的问题,而滤波电连接器是降低干扰的理想选择。由于滤波电连接器的每一个插针上面都有一个低通滤波器,所以每一个插针均能够有效过滤共模电流。另外,滤波电连接器也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它的接口尺寸和外形大小与普通的电连接器相同,所以,它们之间能够进行直接的替换。此外,使用滤波电连接器还具有很好的经济性,这主要是因为,滤波电连接器仅仅需要安装在屏蔽机箱的端口即可,在其消除电缆中的干扰电流之后,导线不会再感应到干扰信号的干扰,所以比屏蔽电缆具有更加稳定的性能;滤波电连接器对于电缆端接的要求不高,所以完全不用使用高质量屏蔽电缆,进一步体现出其较好的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