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keil uvision3软件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今早keil uvision3不知何种原因突然无法使用(昨天还可以用),打开约一秒钟之后就自动关闭,求高手指点:'((已经卸载重装过)

网友A:
重装系统(WINDOWS), 或换一台电脑试试。 :)

网友B:
是不是windows装补丁了

网友C:
卸载的彻底点
把所有相关文件和注册信息都删除掉

网友D:
重装吧,找问题浪费时间

网友E:
把杀毒软件关掉试试,360什么的

网友F(2013-12-06):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将你上次关闭keil前打开的工程转移到其他目录了,keil启动时(双击桌面图标或从开始菜单启动)都会默认打开上次软件关闭前活动的工程,如果将上次**的工程删除或转移,keil无法打开**的工程,keil就会出现自动关闭现象。找个其他以前建立的keil工程,双击keil工程文件打开问题就解决了。